DJI S800终极改装

楼主(2014-11-19):
DJI S800太老了吗?非也,通过简单改装即可让S800重获新生。
收放脚架之类的都属于常规升级不做赘述,此次改装的主要精华在于中心板可快拆,主要部件都在H架上,中心板除了插头和外加的GPS定位器之外空空如也,大大方便了安装和使用。改装本身难度不高,但有如下几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航空插头的选择,这种插头某宝上种类繁多,尽量选质量可靠的产品,理论上来说最少需要6芯的(6根电调信号线,地线不接),多一些也无妨,但相对焊接难度加大(焊点间距小)。其次需要注意各模块的位置摆放问题,这里不得不说DJI的模块实在太多,线缆繁杂,厂家该考虑集成一下了。最后要注意整机重心平衡,因为主要模块处于机身后部,需要移动一下云台位置配重。调参软件上也要重新设置一下IMU和GPS的位置参数。好了,经过以上改装你会发现S800也如此好用。

网友:
不错呀~~s800希望燃气

网友A:
倒也算是利用上了。不过趁早还是换了吧,看的头皮都发麻,磨损件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也算是利用上了。不过趁早还是换了吧,看的头皮都发麻,磨损件太多了

无论换什么机架,线缆基本还是这么多,只是看到看不到的差别。

网友:
支持折腾,不过这么装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楼主!GPS定位你一直开着么?对飞控有干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定位你一直开着么?对飞控有干扰么?

GPS 不会有干扰的吧?自己本身也有GPS啊~~再说GPS满天空都是啊 ~应该不会存在干扰

网友:
我去了,好深啊

网友C:
顶疯子,这样方便了不少,但是GPS和IMU离中心板这么远,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
乱得不忍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疯子,这样方便了不少,但是GPS和IMU离中心板这么远,对飞行有影响吗?

需要在wkm调参软件中设置一下安装位置的参数。

网友:
怎么就没人把老S800改折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