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A飞500

楼主(2014-11-19):
原厂6S25v70A电调,看到凤凰有8S34v50A电调,总功率差不多,不知可否代替原厂用8S来飞。
各路大神有经验赐教吗?

网友:
除非一直悬停,,,不然电调 压力山大。。。不是保护就是直接火凤凰

网友:
最好先用凤凰的记录数据先看看你现在飞机暴力3d时最高电流持续时间。然后才能评估8s会不会飞保护。理论上一般3d是没问题。

楼主:
谢谢意见。理论上功率不变,电压高了,电流也会下来啊。

网友:
电压高了,马达KV值相应要降低,估计还得换马达齿。

楼主:
计划950KV,15~16齿,8S2200MaH

楼主:
但是网上只查到该电调标称50A持续电流,不知道瞬时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网上只查到该电调标称50A持续电流,不知道瞬时最大电流是多少

空模的超载电流一般都在15%到25%左右。。。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测过500飞6S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X3都有用100A飞的

网友A:
。。。我没明白这样做的意义,lz手上有8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明白这样做的意义,lz手上有8s电池?

想试试,在讨论阶段.

网友B:
500用425桨,用蝎子3226,用凤凰90a都会嫌多。还不如把3个4s拆成2个6s,但500用2200,低了点,一般用2600,用470桨则可以用3300,话说8s2200应该比6s2600重些吧,换电机马达齿,比换个电调麻烦的多,8s充电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