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轴云台修理--求助

楼主(2014-11-19):
4轴20米空中炸机,飞越云台控制板摔掉6个零件,想省点钱,自己修理,查了各种资料,没找到有关零件的数据,  1.是三短稳压器 :78M05   2.3.4.5.6.分别是什么零件,请厂家或模友给出数值,以便自己修理,谢谢了!哪位有坏了的控制版,但有上面丢失的零件,也希望处理给我。

摔掉6个零件的控制板

摔掉6个零件的控制板

网友A:
单片机也被你摔掉了,卤煮死心吧。返厂工程师看见都会哭的

网友B:
三端稳压器只有三个极,这里有7个引线

网友C:
5-6是 12~22pf 的贴片电容。 2个贴片值相同

看晶振数值。多少8MHZ 27MHZ 可能是STM32   16Matm芯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是 12~22pf 的贴片电容。 2个贴片值相同

看晶振数值。多少8MHZ 27MHZ 可能是STM32   16Matm芯片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也被你摔掉了,卤煮死心吧。返厂工程师看见都会哭的

2 是一个集成电路,看来是一个专用的IC .估计不好配,只有在旧的上撤,不知厂家能否提供以上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端稳压器只有三个极,这里有7个引线

看图,那7个孔没用的。

飞越云台控制板

飞越云台控制板

网友:
楼主死心吧!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板子上说不定还有暗伤 返厂吧

网友:
摔得真狠,我得加上保护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