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14-11-19):
大家好?帮我看看哪里接错了,怎么有一条RXA的线是(正是插不进去)反过来接K8的。接上后按遥控什么反应也没有啊。

网友:
感觉插反了。。
确定是插反了。。。。

网友:
怎么信号线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KBAR的接口的信号线(白色的那根)应该是在下面,不是在上面,楼主注意!!!

网友A:
关键原配的连线应该是有防反插的  楼主神功  这都插得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原配的连线应该是有防反插的  楼主神功  这都插得进

我感觉他插到插针之间的缝里了~

网友:
K8上全插反

网友:
应该信号线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