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监视器代替DJI 5.8G 图传套装

楼主(2014-11-19):
这是富威德7寸 FPV-718的监视器,可否代替整个DJI 5.8G 图传套装????是整个DJI 5.8G 图传模块,可否?
这款小白架在DJI的遥控器上面,就帅呆了

FPV航拍一体机,高清LED液晶屏,弱信号下不蓝屏
多种彩色制式支持,进入菜单菜单手动选择相应制式,适应性更强
模拟复合视频AV输入,高清HDMI输入,支持1080P
16:9黄金比例和4:3自由切换显示模式
与摄像机链接,作为监控显示器或航拍辅助监视器
高亮度、对比度防眩屏搭配遮阳罩,阳光下清晰可见
多种安装方式,方便不同角度查看

型号
FW-718
亮度
500cd/m2
分辨率
1024x600 Pixels(最高到1920x1440)
对比度
700:1
显示比例
16:9
背光
LED
可视角度
75°/75°(L/R)     70°/75°(U/D)
相应时间
5ms
色彩制式
PAL-4.43;NTSC-3.58(自动识别)
输入接口
MINI HDMI、VIDEO、RF
AV视频格式
NTSC,PAL
其他接口
3.5mm 耳机接口
HDMI格式
480i 480p, 576i 576p
电源功耗
≦13W
输入电压
DC 9-18V
输出接口
AV、DC 电源输出(直流电输出12V,电池输出7.2V)
  电池容量
7.4v/2200mA (2 hours)
安装方式
  底部带"1/4"-20 螺纹口,可安装三脚架上多重电池可供更换
工作温度
-20℃~50℃
储藏温度
-30℃~65℃
单机尺寸
190L × 134W ×18H(mm)
单机重量
440g

网友:
富威德的

网友A:
但是亮度和集成度没有鹰眼的好吧

网友:
可以用Ipad啊

网友:
比鹰眼差远了

楼主:
Ipad要上 DJI 2.4G图传+DJI 5.8G的遥控器套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亮度和集成度没有鹰眼的好吧

鹰眼锐视 + 合金图传  VS   鹰眼锐视 + DJi 5.8G图传

选哪一个

PS:鹰眼锐视 + 合金图传  适配   DJI iOSD mini   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锐视 + 合金图传  VS   鹰眼锐视 + DJi 5.8G图传

选哪一个

没用过合金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锐视 + 合金图传  VS   鹰眼锐视 + DJi 5.8G图传

选哪一个

iosdmini 应该适合的吧

网友:
价格高过鹰眼,但支持HDMI内置电池。

网友:
没烧大疆之前,吊丝FPV看超过1K的屏觉得是天价!! 自从开烧大疆,2K以下的屏都不觉得贵了!人家一个电机就要899!

网友:
不带录制?

楼主:
带FPV线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