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升机

楼主(2014-11-19):
美嘉欣F47 起飞后半空悬停,打左,右旋的时候,角打比较多,会自动飘走,这是需要手调,或是打左右侧飞吗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A:
要打左右侧飞调整,你在深圳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打左右侧飞调整,你在深圳哪里

罗湖,你是在哪

楼主:
一个电还不到就损失大桨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湖,你是在哪

龙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还不到就损失大桨一个

是这样的,要练习才学会随心所欲的飞行!

楼主:
现在慢慢练习,有什么问题还是会上来请教的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还不到就损失大桨一个

需要练习,开始都是这样,慢慢就好了

网友:
这个飞机真耐摔。

网友B(2015-01-02):
我也是龙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龙岗的

坪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还不到就损失大桨一个

当直升机 要撞到任何 物体的时候  不要妄图控制  马上 把油门收回来 ! 让飞机自由落体 不要开着油门撞上去 !

网友:
你是不是悬停后,左右旋转,飞机会漂移?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双桨  还需要不停的补舵才能防止飘走。如果不是飘走是直接快速飘走就要调整舵机拉杆了

网友:
这种小机没啥可调的,只有更换了。

网友(2015-02-10):
我也有个这款的,挺耐炸的,前提要在软地上飞,我在草地上摔了几十次都没换零件,练手很不错,飞了一下午8块电池才用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直升机 要撞到任何 物体的时候  不要妄图控制  马上 把油门收回来 ! 让飞机自由落体 不要开着油门撞上 ...

要是快掉到地上了,轻轻加点油门,可以抵消一部分力,关收油门等着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