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如何可以把飞行游戏操纵杆改成遥控操纵杆?

楼主(2014-11-19):
厌倦了用遥控器操作固定翼,想玩点新花样,之前看见有玩家改了游戏操作杆来当控的,我也想改一下,可是不知道如何改,听那玩家说需要一个模拟盒子,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其实我最喜欢自己改了,就是不懂改装的原理,有哪位可以说明一下改装原理,我想自己改一下

别的玩家改的

别的玩家改的

犹猪A10,打算改的操作杆

犹猪A10,打算改的操作杆

网友:
比如apm飞控,支持地面站usb摇杆输入控制

网友:
不错,专业知识没有!有人出傻瓜教程的话我也改一个。。

网友:
这个厉害  玩固定翼或者涵道绝对爽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得有APM飞控 其次 你需要数传 然后用一台笔记本电脑装MP连接APM 还要提前装好飞行摇杆的驱动 就能去 ...

楼主说的这个事风雷盒子我记得叫...这个是用单片机读取摇杆数值然后发射接收还是走的遥控一样的格式..所以不存在地面站直接数传控制那种延迟...
不过那个风雷盒子很贵倒是真的 而且飞行摇杆飞起来要占地方 操控要有个桌子...

网友:
楼上正解,风雷盒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得有APM飞控 其次 你需要数传 然后用一台笔记本电脑装MP连接APM 还要提前装好飞行摇杆的驱动 就能去 ...

通过数传接摇杆有延迟吧,我也想搞个风雷盒子,摇杆不好操控吗?用摇杆一个人飞行和操作云台都很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数传接摇杆有延迟吧,我也想搞个风雷盒子,摇杆不好操控吗?用摇杆一个人飞行和操作云台都很方便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右手摇杆同时控制横滚(左右)俯仰(前后)航向(旋转),左手控制油门……
其实熟练之后,还是不错的,飞行时可以随时腾出左手来抽烟或者操作其他通道。
风雷盒子应该更适合固定翼

网友C:
是风雷盒子,不过蛮贵。另有人把遥控器(美国手)右手的摇杆加粗加长效果一样,你可以试试。还可以加旋转(方向)及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风雷盒子,不过蛮贵。另有人把遥控器(美国手)右手的摇杆加粗加长效果一样,你可以试试。还可以加旋转( ...

摇杆用的电位器能直接接在遥控上就好改造了,买上一组摇杆把遥控的杆换掉

网友:
用风雷盒子飞过。说实话也就是新鲜新鲜,真心不如直接用控舒服。我可是用摇杆玩10多年各种空战游戏了。现在觉得还是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杆用的电位器能直接接在遥控上就好改造了,买上一组摇杆把遥控的杆换掉

我有一个老微软的游戏摇杆居然是光电的!!!

网友D:
摇杆的精度、灵敏度和手感,是达不到遥控发射机的精度的~

摇杆适合飞固定翼或有大延迟动作的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之前也问过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如下三种方式:

第一:最简单也最贵,买一个“风雷盒子 ...

恩,关于第三项,现在的摇杆多半是USB接口的,如果没有转换模块,没法连接的,你说的和控一一对应接好没法实现啊,电位器摇杆倒是可以,但买不到了,另外看你电脑屏幕是地面站的,我还没接触过地面站,不过今后希望在地面站上用摇杆控制固定翼,有什么缺点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关于第三项,现在的摇杆多半是USB接口的,如果没有转换模块,没法连接的,你说的和控一一对应接好没 ...

我看了你的视频,发现地面站延迟还是比较严重的,估计有1S的延迟了,就操作杆本身来说,它并不适合飞多轴,所以我才尝试用它来飞固定翼的,今后肯定会用摇杆地面站控制飞机的,不过确实要大飞机,允许大延迟的飞机才行

网友:
风雷盒子

网友F:
楼主不会是想把猪杆拿来飞多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会是想把猪杆拿来飞多轴吧?

正有此意!可行吗?

网友G:
想要就自己做一个呗,多大点事啊?

原理很简单,通过USB读取摇杆的数据,然后转换成PPM信号,然后直接用PPM去接发射模块或者用JR或者futaba的口接现有的遥控上就可以了。成本也就百八十元,估计对于很多人几乎零成本,因为需要用到的东西太普遍了。

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Arduino+USB Shield的方案。
便宜,延迟好,结构简单,就是USB部分代码略烦,体积稍大不过可以接受。
http://www.ianjohnston.com/index ... obbies&Itemid=8

觉得USBShield麻烦的USB部分可以用Raspberry来做。只不过Raspberry输出ppm似乎有先天缺陷,结果可能还是要一个ArduinoMINI来输出PPM。

网友:
这么做唯一的缺点在于一个好用的飞行摇杆其实挺贵的,还得准备个桌子。
而我买个9XR其实也才50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关于第三项,现在的摇杆多半是USB接口的,如果没有转换模块,没法连接的,你说的和控一一对应接好没 ...

第三个方法不是再用摇杆了,把摇杆彻底废掉,其实就是买个壳子,用里面的电位器取代咱们遥控器里面的摇杆总成,换而言之,就是把遥控器装到飞行摇杆里

网友:
老式游戏摇杆+er9x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要就自己做一个呗,多大点事啊?

原理很简单,通过USB读取摇杆的数据,然后转换成PPM信号,然后直接用P ...

哥们,咱能不能不装高手,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是菜鸟,所以,别弄这专业的网站让我看好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摇杆的精度、灵敏度和手感,是达不到遥控发射机的精度的~

摇杆适合飞固定翼或有大延迟动作的大机!!

哥们  你蹲着这姿势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  你蹲着这姿势好纠结。。

为了不挡住照相机的视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咱能不能不装高手,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是菜鸟,所以,别弄这专业的网站让我看好吗?

四轴和航模我确实是菜鸟。计算机和电子手工艺品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网友(2015-02-10):
X52 USB飞行摇杆 + 脚舵  第一人称空战   喷火对109

网友:
把 游戏 摇杆 里面的  相应通道 的    电位器 接出线来   接到遥控器 的线路板上 就搞定  很简单的  一把烙铁 一个十字螺丝刀  几十分钟  搞定    改的时候 看看电位器的阻值最好一样  不然会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
好想法 如果家里搞个全向高增益天线 直接就是无人机了 就是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