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TOR AIR 2213 920KV 这个套装的怎么样,谢谢。

楼主(2014-11-19):
打算考研结束后做一个四轴,是新手没接触过航模。打算练习模拟机的同时把机子组装好,现在突然看到 T-MOTOR AIR GEAR 350 多轴/多旋翼动力套装 AIR2213 920KV,电机加电调和浆才600,感觉好实惠,有用过的吗?能说说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忘记说了,是四个一套600

网友A:
600还实惠。。。我4个电调+电机+飞控才500多。。。不过LZ觉得实惠也就实惠拉。。每个人要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还实惠。。。我4个电调+电机+飞控才500多。。。不过LZ觉得实惠也就实惠拉。。每个人要求不同。。{:1_61: ...

感谢大神回复啊,tm的东西不错,tm其他的电机都好贵,感觉tm这个应该性能不错,想以后做360或450航拍,电机一次上好一点的,而且他比e300便宜一百。不知道效果和e300差不差,看力效和e300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啊,tm的东西不错,tm其他的电机都好贵,感觉tm这个应该性能不错,想以后做360或450航拍,电 ...

|E300比他多配了四只桨,一整盒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00比他多配了四只桨,一整盒工具。

这个也有自紧浆和其他配件,你可以区淘宝上看

网友:
360刚好用9寸浆
450最大可以用12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