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富斯9除了能控制v911外,还能控制什么机型

楼主(2014-11-19):
请教一下,富斯9除了能控制v911外,还能控制什么机型

网友:
只要换上配对的接收机就行,与机型无关。

网友:
是发射吧

楼主:
我问的是现成的机型,拿来就能用的

网友A(2015-04-12):
富斯9控制V911是拿来就能用吗?还是要改动哪里?或刷机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斯9控制V911是拿来就能用吗?还是要改动哪里?或刷机什么的?

富斯的TH9X和T6原厂高频头可以直接和伟力V911进行配对使用,配对成功后可以在控里调节各通道的曲线从而使控制更加细腻。

网友:
可以与V911,V939配对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富斯的TH9X和T6原厂高频头可以直接和伟力V911进行配对使用,配对成功后可以在控里调节各通道的曲线从而使 ...

配对过程和V911的原装控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对过程和V911的原装控一样吗?

飞机先通电,主板指示灯快闪。然后按住高频头后面的对频钮开控,此时主板灯,慢闪。然后关控。再开控主板灯常亮。对频完成。此时又可能个别通道是反向,进入遥控器菜单进行相应的调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先通电,主板指示灯快闪。然后按住高频头后面的对频钮开控,此时主板灯,慢闪。然后关控。再开控主板 ...

已成功对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