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4-11-19):
今天调模拟器 遇到问题了 我动一个通道 其他通道也动 然后我在编辑文件那里调 还是不行 还有系统的那个设置新遥控器我也设置过了 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望各位高手帮帮小弟我

网友A:
厉害啊 跑到网吧里面玩模拟器!  说说你的具体问题!对了  遥控器斜盘要设定成H-1  也就是一舵机模式哦!

网友B:
把遥控器中的混控都关掉。

网友C:
求模拟器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模拟器下载地址

我是淘宝上买来的 一个光盘,加密狗,和几根插线   就算你从晚上下载了模拟器,你也要买加密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跑到网吧里面玩模拟器!  说说你的具体问题!对了  遥控器斜盘要设定成H-1  也就是一舵机模式哦!

哥们眼睛这么毒   连网吧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跑到网吧里面玩模拟器!  说说你的具体问题!对了  遥控器斜盘要设定成H-1  也就是一舵机模式哦!

我的具体问题是当就算当我只推油门 其他像升降舵,尾翼,副翼什么的也会动 飞机完全控制不了  就像下图 我只向上直推油门 但电脑屏幕上显示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遥控器中的混控都关掉。

混控是啥 我新手 刚接触 那些很皮毛的东西还是别人教我的 望大哥教教我混控怎么关

网友B:
你用什么遥控器?不行就新建一个模型选固定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遥控器?不行就新建一个模型选固定翼就行。

我想练直升机

网友D:
首先说你用啥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淘宝上买来的 一个光盘,加密狗,和几根插线   就算你从晚上下载了模拟器,你也要买加密狗的

我有加密狗  就是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说你用啥控吧

futaba 航模社老师给我练习用的 有点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加密狗  就是没软件

我不知道网上哪里有下载 但你可以淘宝上买 不贵的 20几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加密狗  就是没软件

淘宝上可以买 20几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具体问题是当就算当我只推油门 其他像升降舵,尾翼,副翼什么的也会动 飞机完全控制不了  就像下图  ...

通道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没设置好!

我那个“”设置新遥控器“”设了好多次  关键是设置新通道的那个编辑文件中就调不准了 如下图 我就推油门 升降舵 副翼 黄色的条条也会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具体问题是当就算当我只推油门 其他像升降舵,尾翼,副翼什么的也会动 飞机完全控制不了  就像下图  ...

那是你用了直升机模式并且选了120度斜盘(十字盘)混控。所以你要选固定翼模式,有关飞直升机的混控在模拟器内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用了直升机模式并且选了120度斜盘(十字盘)混控。所以你要选固定翼模式,有关飞直升机的混控在模 ...

那怎么把它调成固定翼模式呢  求指教

网友B:
到现在还没讲是那种遥控器?FUTABA有很多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设置新遥控器“”设了好多次  关键是设置新通道的那个编辑文件中就调不准了 如下图 我就推油门 ...

在模拟器里校准遥控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还没讲是那种遥控器?FUTABA有很多型号。

futaba6exhp  刚刚看了你的回复 我把模式调成固定翼了 电脑上能用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里校准遥控器试试看

我现在已经弄好了  谢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说你用啥控吧

我现在已经弄好了 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taba6exhp  刚刚看了你的回复 我把模式调成固定翼了 电脑上能用了 谢谢了

很好很好,记住飞真直机时要用到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好,记住飞真直机时要用到直升机模式。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