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祝啊,凤凰模拟器加密狗识别不了了

楼主(2014-11-19):
凤凰模拟器加密狗识别不了了,以前玩的都好好的,但昨天给电脑加了一块ssd,重做了系统,差不多是恢复到刚买回来的样子,后来就各种装软件,装到凤凰的时候开始插加密狗的时候蓝灯闪了一下,后来就不亮了,现在模拟器里面说无法识别加密狗,我估计是缺了一个什么驱动,有没有知道什么情况了模友呀?帮帮忙,多谢阿

网友A:
换个USB口试试,或者插到机箱背面的USB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口试试,或者插到机箱背面的USB上去

额,我的事笔记本,有四个擦口都试过了,现在连加密狗的灯都不亮。。。

网友:
换另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2015-03-05):
我的是 一会能识别 一会就不能识别, 不知道怎么了 , 还是买的全新的解密狗

网友(2021-03-22):
我的是7年前买的天9控、凤凰8合一,带加密狗,当年都正常,后来搁置一直没玩过,这段时间拿出来用,也是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今天干脆连不上了。但是蓝色灯一直亮着。

网友(2024-03-11):
看来这个问题无解啊,我也是半年没怎么用了加密狗信号都正常白灯闪烁电脑就是没识别到信号,本想买台笔记本好好练习模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