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FPV能搞否?

楼主(2014-11-19):
15号装了个救援船,只用于救援有点可惜鸟了,今日改成水上FPV,想玩玩水上近距离的FPV,可否?
上图,大家帮我看看还有哪些问题,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改进。

侧面全景图

索尼700线、银狗3

创新科5.8G/1W、非凡S2 OSD

A控上的GPS、动力电3S5200/30C两块、图传电3S2200/25C

14DB小平板、2.4G/2W增程

尾部全景

电机:COBRA 3525/780KV
电调:COBRA 80A
桨:15寸

15、16号两次试水,动力和稳定性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443&extra=

网友A:
这个好耍!我以前搞了一个!没有飞机那么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耍!我以前搞了一个!没有飞机那么有压力

是啊,不像飞机那么紧张,相对也安全多了,我认为,呵呵。。。。。。就是不知道水面上图传和控距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很多人弄过,他们都装在高速艇上,总结起来就是...催吐神器。。。风动这么悠闲且转弯都不倾斜的应该淡定得多。

网友:
用1.2G图传会不会比5.8G图传在高速下好呢?

网友B:
lz应该挂个铅酸电池上去,保证续航

网友:
果断上大电池

网友:
很好,那天试一下。

网友:
高大上救援船,玩水机必备之神器,以后专业捞各种水机,有意者请联系老刘

网友C:
船上搞FPV确实很悠闲,风动船稳定性好,画面应该不错。但是视角太低,和人本身的视角相差不多,就没有空中拍的效果有震撼力。

网友:
好厉害的大神,又学习了,加油哦

网友:
虽然是成品,但也看到了设计的巧妙之处。块头大、动力足,遇到抛锚的船或飞机,不用钩、不用推,直接给搂回来了。

网友:
求视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航我会注意尽可能不要离岸太近,已计划改车用双向电调,这样就可以倒车了,等FPV首航成功后就改。另外 ...

祝首航成功

网友D:
老刘搞得不错!原来还是舵机转向的比较新颖,风动船一般是靠舵板来转向的,时间长了舵机吃得消吧,如果装个带倒车的电调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水上FPV的爽感不比飞机差,拖上几个钩可能还会钓上大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刘搞得不错!原来还是舵机转向的比较新颖,风动船一般是靠舵板来转向的,时间长了舵机吃得消吧,如果装个 ...

已计划改用双向电调了,等首航成功后就改,感谢老大百忙之中抽空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上搞FPV确实很悠闲,风动船稳定性好,画面应该不错。但是视角太低,和人本身的视角相差不多,就没有空中 ...

就视觉效果而言,水上FPV肯定是比不了空中FPV了,只是尝试一下。如果一定要给水上FPV说个优点,那就是它的悠闲性,不像空中那么让人紧张,相对安全性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应该挂个铅酸电池上去,保证续航

铅酸电池会不会太重了啊,之前也有想过,网上查过铅酸电池的参数,重量让人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会不会太重了啊,之前也有想过,网上查过铅酸电池的参数,重量让人不能接受。{:1_71 ...

有小的啊

网友E:
怎么有种要劈叉的感觉 前面再加个固定吧 牢固点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视觉效果而言,水上FPV肯定是比不了空中FPV了,只是尝试一下。如果一定要给水上FPV说个优点,那就是它 ...

救援的时候,FPV就显得十分专业,且细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有种要劈叉的感觉 前面再加个固定吧 牢固点 呵呵

在我没组装以前,我和你一样担心,仅靠那四个扎箍能否将两个直径110mmPVC管固定牢靠,等组装完工后发现,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非常牢靠,一点儿也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救援的时候,FPV就显得十分专业,且细致可靠。

你别说,没有实践救援过程的人还真以为简单呢,如果没有FPV第一人称,救援还真是麻烦呢。

这条救援船四次成功救援过30CC的开拓者,有三次是在河的正中央救的,如果没有FPV还真的
不容易将熄火的船只揽到怀里。特别是当待救援的船”横“在水中央时,那么麻烦就来了,
为视角问题,要对准船屁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了FPV视角就完全不同了,不管待救援船只
处于何种角度,一切都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没组装以前,我和你一样担心,仅靠那四个扎箍能否将两个直径110mmPVC管固定牢靠,等组装完工后发现, ...

呵呵 我留个标记 我在家也搞一个 嘻嘻

网友:
我用柏通1.2G 800mw,原装天线,水面100米左右就没信号了,不知这个5.8G/1W加平板能去到多远?2.4G/2W增程能去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