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烧了,请大神帮忙看下烧的原因,最近烧的舵机有点多怀疑人品了。

楼主(2014-11-19):
最近烧过一个430M,又抽死了第二个430M,现在又烧了一个65MG,65MG不是以稳定耐用著称的神舵么,开始怀疑自己人品了,430M和65MG都是地面通电测试斜盘的时候烧掉的。

楼主:
两个65MG左边的坏的,右边的是好的。

网友A:
要么憋舵坏的,要么电机坏了把驱动挂了!

网友:
运气不好,坏得多了,我后来直接买舵机马达自己修,一般就是马达坏了,我拆开检查后发现马达电刷磨断了。

网友:
神舵也这么弱

网友B:
接收机驱动是高速模式的问题?65mg是模拟舵机,不能高速

网友:
速度高了,,,,

网友:
还是空心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驱动是高速模式的问题?65mg是模拟舵机,不能高速

有可能,我用的是futaba的7CH模式,这个需要接收机上设置么?

网友:
看接收机说明书吧。。

网友C:
放弃65MG吧,马达容易坏。

网友:
看图片,这是铁心马达,模拟版的旧款来的,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
上个好点的舵机不就省事了

网友C:
其实这个马达容易坏也容易修。我的65MG修好后全用在固定翼上了,很好用啊。

网友:
我的四只65MG缺少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模友们有多的吗?能出几个我吗?
QQ851367501

网友(2014-12-27):
舵机电压高了!

网友:
现在的65MG的电机没有以前的好了,特别容易烧,电压超过6V就更不要说了

网友(2015-01-28):
我的mg1510  也是调机时候坏的  但看不到烧毁的痕迹  很郁闷

网友:
这个电机一堵转很快就烧,只要不堵转或负荷太大的话,可以用好久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合二为一大法,就是把两颗坏舵机和成一颗好舵机。我也干过这事。

网友:
菜鸟来学习的

网友(2015-03-08):
我自有一套65MG,长期没用,谁要收去吧~~

网友D:
65MG 属于神舵机别。
617FS好像不用设置,可以直接用模拟舵
FASST MULTI或以上接收机必须设置。 红灯为模拟,绿灯为数字
像R6008HS,绿灯时1~6通道只能使用数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MG 属于神舵机别。
617FS好像不用设置,可以直接用模拟舵
FASST MULTI或以上接收机必须设置。 红灯为模 ...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拼舵机啊!

网友:
劳累过度!

网友:
可能是电子元器件老化,被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憋舵坏的,要么电机坏了把驱动挂了!

这个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