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收放起落架转向拉杆怎么搞?

楼主(2014-11-19):
求助,前转向起落架钢丝怎么搞,收放的时候钢丝放不进去。

网友:
大嘴鸟啊

网友:
不对,大嘴鸟是蜗杆的

楼主:
就是大嘴鸟,楼上好厉害

网友:
请问此款机链接~~~想收一架,据说此款机很好飞,但是不知道哪家的最好。。主要在某宝没搜到。。。

楼主:
199包邮,带收放起落架,做工不错,还带了两套收放机构,就是安装有点麻烦,巨嘴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9包邮,带收放起落架,做工不错,还带了两套收放机构,就是安装有点麻烦,巨嘴鸟

没看到这个价格的啊。。只看到278的,麻烦给个链接或者商家店铺名字。。。。

网友:
哥们 你扬州哪的啊?我是广陵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这个价格的啊。。只看到278的,麻烦给个链接或者商家店铺名字。。。。

就是这架,和店家讲下,199包邮。我高邮的

网友:
好的 谢谢~~~价格能让这么低。。厉害

网友(2014-12-26):
LZ好,我想问下,巨嘴鸟的前起落架怎么固定到机头?直接螺丝固定会不会比较容易掉?

网友B(2015-01-27):
巨嘴鸟的前起安装真的是有问题,固定的位置和转向拉线想了很久,还真不好解决,看哪位大侠有高招拿出来交流,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巨嘴鸟的前起安装真的是有问题,固定的位置和转向拉线想了很久,还真不好解决,看哪位大侠有高招拿出来交流 ...

我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