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刷锅和飓风的解除动作!!

楼主(2014-11-19):
如题,入魔有半年了,最初就是迷上了刷锅和飓风这两个动作才入的X3,现在X3到手飞了有两个月了,已经熟练了倒飞顺时针的4面飓风,但是我看别人飓风和刷锅的解除动作都特别连贯,看着像是做了几圈自旋然后回到正飞的状态,但是我试了几次总是不得要领,特来请教各位大神能否解说一下,最好是上个视频解说,先谢谢大家了,还有最近连立钟摆和侧摆也是不得要领,模拟器上还好一点,一上真机就掉高度,不知道真机,有人跟我说过真机钟摆会掉转,我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克服这个掉转的呢?怎样才能不掉高度。求大神指点!!

楼主:
坐等赐教,本想发个模拟器视频的,但传不来,就没折腾了

网友A:
两个月就这么厉害,再练练,肯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月就这么厉害,再练练,肯定成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练了啊

网友B:
钟摆侧摆掉转是因为更多的使用螺距,实际上钟摆螺距只需要打一点就可以了,升降副翼打满
飓风就是一个倒退的圆周航线,没有分解动作,只有练习,拉一点点尾巴让飞机跑直,副翼调整高度
飓风出来了,那么离刷锅也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钟摆侧摆掉转是因为更多的使用螺距,实际上钟摆螺距只需要打一点就可以了,升降副翼打满
飓风就是一个倒退 ...

谢谢指点,飓风和刷锅我都会,只是不会解除的动作,刚又看了下视频,好像一般都是自旋一圈半后给升降然后保持正飞,还有个问题,钟摆和侧摆在高转速好做些还是在低转速好做些?

网友C:
你看到的那个动作的基本功是自旋翻,要先熟练掌握自旋翻才可以!

网友D:
飓风,我做梦都想学会的动作啊!

网友E:
我也做梦想飞好这些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那个动作的基本功是自旋翻,要先熟练掌握自旋翻才可以!

感觉自旋翻好难啊,还是基本功?我翻过来后自旋稳不住,要么飘要么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飓风,我做梦都想学会的动作啊!

感觉挺简单啊,飓风比刷锅简单,飓风练了一个月,刷锅练了将近两个月,刷锅对尾巴要求比飓风高点,其实会了飓风离刷锅就不远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梦想飞好这些动作!

少将你肯定是要求特别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挺简单啊,飓风比刷锅简单,飓风练了一个月,刷锅练了将近两个月,刷锅对尾巴要求比飓风高点,其实会 ...

我只会最简单的正飞头刷锅

网友:
别学刷锅了。。直机我航线都走不直

网友:
想要做飓风完美的解除动作好就要先练熟自旋翻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