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的富丽465机头,部分配件到了,先按上

楼主(2014-11-19):
用的富丽的DFC旋翼头,拉拉扯扯宁宁转转,没虚为很顺滑,十字盘买的冰人的还在路上

买了亚拓的大齿盘,然后小齿盘,然后........新款小齿盘,要怎么塞进单项轴承里!!!!!!买错了,

尾管用了亚拓的,手里也没有尾传动轴,索性买亚拓原装的吧,78大洋,真受伤。买了冰人的双尾推变距滑块还在路上。
也不用着急,电装还没决定,纠结配什么,暴力点装装呢还是柔和点练习呢,不过要装也没人懂,我这就我飞直升机,或者说是玩模型

网友A:
教教我怎么抢,我也去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教我怎么抢,我也去抢一个

一手拿鼠标,一手掏腰包

网友B:
都是折腾惹得,我也抢了个,冰人的尾巴昨天到了,剩下的还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折腾惹得,我也抢了个,冰人的尾巴昨天到了,剩下的还在考虑····

哈哈

网友:
我的也是富丽飞机,整机零件搭配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你的钱应该花在点子上面,用错地方是盲目折腾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417&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折腾惹得,我也抢了个,冰人的尾巴昨天到了,剩下的还在考虑····

我的也是富丽飞机,整机零件搭配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你的钱应该花在点子上面,用错地方是盲目折腾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417&extr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富丽飞机,整机零件搭配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你的钱应该花在点子上面,用错地方是盲目折腾钱! ...

话说。你们是怎么拉紧皮带的?我的X3刚改了皮传(原来450,X3都用轴传),一开3D就打滑,尾巴一甩一甩的!怎么都拉不紧,都想改回轴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们是怎么拉紧皮带的?我的X3刚改了皮传(原来450,X3都用轴传),一开3D就打滑,尾巴一甩一甩的 ...

我是凭感觉的,保证不轻易打滑的情况下尽量皮带松一点,保证顺滑对传动部分零件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富丽飞机,整机零件搭配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你的钱应该花在点子上面,用错地方是盲目折腾钱! ...

感谢,已经仔细阅读,受益良多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们是怎么拉紧皮带的?我的X3刚改了皮传(原来450,X3都用轴传),一开3D就打滑,尾巴一甩一甩的 ...

我的皮带即使调紧,用力旋转的话尾驱动前对转皮带轮还是会打滑,而后面的很好。我用的是冰人的改装件,我以后准备把后面的那种皮带轮再买一个装到前面试试看还打滑不!其实前后两个皮带轮是可以通用的,冰人故意做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另有用意。打滑可以保护齿轮,不过会影响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仔细阅读,受益良多避免走弯路

不知道你现在技术练习到了哪一步,如果是新手的话你已经走弯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凭感觉的,保证不轻易打滑的情况下尽量皮带松一点,保证顺滑对传动部分零件好些。

这样啊。看样子我还是换回轴传吧!
早知道皮传有这个毛病。打死都不换皮传!

网友:
楼主抢了富丽的机身,转头去买其它家的配件,富丽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看样子我还是换回轴传吧!
早知道皮传有这个毛病。打死都不换皮传!

但是正常飞3d的话尾巴锁的很好啊,我的尾波箱还是轴传改的没有压带轮的。不知你是不是暴力3d这个我不会没有测试过,我用皮传感觉很好,维修、震动等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看样子我还是换回轴传吧!
早知道皮传有这个毛病。打死都不换皮传!

我是指用力旋转的话尾驱动前对转皮带轮还是会打滑,后面正常。当然了齿轮传动肯定是不会打滑,但是各有利弊,我是新手我愿意选择好维护的传动方式。毕竟我练习航线和温柔3d尾巴锁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正常飞3d的话尾巴锁的很好啊,我的尾波箱还是轴传改的没有压带轮的。不知你是不是暴力3d这个我不会没 ...

我的是X3  好像没有压带轮吧!!!不知道怎么拉紧,一开3D还不暴力都打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X3  好像没有压带轮吧!!!不知道怎么拉紧,一开3D还不暴力都打滑了!

通过调节尾管插入尾管座的长度就可以调整松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调节尾管插入尾管座的长度就可以调整松紧了吧!

是啊。。。只有这个方法,问题是要怎么搞才能拉的紧一些,我一个人表示很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