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DIY四轴6S电池

楼主(2014-11-19):
                                        自己动手制作航模电池

自己动手DIY四轴6S电池,先淘宝选好的信誉高能大倍率放电的锂电池芯片,再准备一块电路板就可以看图制作了。

第一次组装电池不足之处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电池连接板的制作,第一次制作手工不太好大家见笑了。

没有热吹风机的话可以使用热水壶,水开后的水蒸气进行热缩。

不够平整再来一次

再次热缩后的效果,已经差不多了

先给电池焊接片上焊锡

剪掉过长的电池焊接片

电池组装完成

12W硅胶线

焊接输出电源线

输出线热缩管

焊接电源输出线

焊接平衡充电线

制作完成后的电压检测

四轴机架自己加的夜航灯

楼主:
图片咋显示不全啊

有几张图片咋看不到啊,再发一次

网友:
不错,学习了!准备自己有空也弄一块!!

楼主:
不知道为啥这个论坛网络特别慢,好几张图片一直在那转圈就是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这个论坛网络特别慢,好几张图片一直在那转圈就是不显示

LZ能提供下电池链接吗? 我一直想自己组但找不到比较好的电池芯

网友:
给个电池的链接啊

网友:
连接板做得不错!

网友:
连接板很不错的啊  哈哈

网友B:
自己焊电池需要讲究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看完楼主的照片,为何要2片电芯单独封装呢?而且好像电芯的正极都没有转镍,这样焊接将很麻烦,正极与负极的接触面需要大电流测试。
另外,选择焊接的电芯也要测试挑选,分容测试和内阻测试,一组电池单片电芯的容量不能相差太大,一般100MA算比较合理,内阻也是。内阻相差超过0.3毫欧的话就不合适了。盲目的焊电芯组成电池,会给电池的保养带来不少麻烦,需要注意。

网友:
不错,看着很板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焊电池需要讲究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看完楼主的照片,为何要2片电芯单独封装呢?而且好像电芯的正极都没 ...

是的!谢谢提醒,制作电池时已经考虑到电流问题,所以连接板使用的是比较厚的环氧板制作的,并且又渡了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提供下电池链接吗? 我一直想自己组但找不到比较好的电池芯

你好 朋友这个电池店家卖的挺贵(每块电池45元),电池昨天刚刚组装完成,今天去测试一下电池性能。完了我再和店家交流一次多买会便宜多少钱,联系好后以便宜的价格配上连接板,还有制作电池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一站式配齐再发你链接。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朋友这个电池店家卖的挺贵(每块电池45元),电池昨天刚刚组装完成,今天去测试一下电池性能。完 ...

恩 我要是做 就做6S2P的

网友B:
我们本地有极品电芯店经常供应好的动力电芯,5200MA的  保守有25~40C不等,看内阻测试才知道,搞一组4S不到200元,一组6S不到300元。

网友C:
电池的连接环氧板是自己做的还是卖的呀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连接环氧板是自己做的还是卖的呀楼主。

这是以前电子制作时剩的,自己制作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本地有极品电芯店经常供应好的动力电芯,5200MA的  保守有25~40C不等,看内阻测试才知道,搞一组4S不到 ...

那你做电池就有福了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电池 设定报警电压3.7v悬停16分钟(H4机架朗宇3508/380KV电机),请问大家这个成绩是否合格?能比得上成品多少mah的电池?当然报警电压舍得高了一点,明天再测试第二次报警电压设到3.5试试,再拍个测试视频。

网友:
我的四轴:朗宇4108KV380  铂金30A  1555碳桨,NAZA-LITE  飞越650机架,自组 6S 5000电池,悬停测试35分钟,BB响设置3.5报警,落地回压到3.7

楼主:
你5000mah电池悬停35分钟真的不错哦,你的机架多重?

网友D:
电芯的一致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芯的一致性怎么样?

还算是不错

网友:
手工还不错啊 那个松香盒和我的几乎一样啊 一开始以为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提供下电池链接吗? 我一直想自己组但找不到比较好的电池芯

您好  需要电芯联系qq564286191

网友E:
您好  需要电池联系564286191

网友F:
崇拜大神中。。。。。。新手请教楼主个问题,勿喷。。。
6s10000 20C锂电,最大放电电流 10*20=200A。。。那么单节锂电的最大放电电流是不是可以理解成200/6=33A ? 盼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崇拜大神中。。。。。。新手请教楼主个问题,勿喷。。。
6s10000 20C锂电,最大放电电流 10*20=200A。。。 ...

这个不是太懂,我理解为20C的意思是,20倍于单节电池的标准放电。不如你的电池标准放电电流是5A那么=5*20=100A。是否正确请大师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需要电池联系564286191

请问有几个人需要这种电池,需要多少我去和卖家商谈这样会实惠很多,电池我买的是43元一块。20片以上应该36元差不多能拿到。真正需要的朋友跟帖或发信息给我。

电池我第三次试飞情况如下:H4680全碳机架  朗宇3508/380KV电机/乐天40A电调/APM飞控/1555普通碳桨 重量1.3㎏/电池0.8㎏总重量=2.2㎏,

特别说明机架/电机和桨没做仔细的调整。悬停时间22分钟,不知道这个成绩能赶得上成品多大容量的电池?手上没有品牌的成品电池无法对比,有的朋友报上数据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几个人需要这种电池,需要多少我去和卖家商谈这样会实惠很多,电池我买的是43元一块。20片以上应该 ...

您好  我能搞到电芯的  售后超级给力!564286191联系  您的售后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太懂,我理解为20C的意思是,20倍于单节电池的标准放电。不如你的电池标准放电电流是5A那么=5*20 ...

如果你要做6s10000mah 25C的电池,这个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我知道是 25*10=250A。那么你选3.7v 10000mah电芯放电倍数是多少C ?

楼主:
20C就够了,电压高了用电设备电流就会小的

网友(2015-01-14):
顶贴,给你们一起搞电池啊

网友:
楼主现在电池用的还可以吗?我想自组电池就是没找到好的电芯,之前买的都不满意

网友:
我也想自组电池,但怕买不到好电芯。LZ有门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