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F3A.

楼主(2014-11-19):
    之前只飞过好小子和KT板机。双11进了架(技术栏目请勿谈论价格版主留)F3A,为省电,自以为是的选择了2212\KV980电机,浩业1047桨,电池用手头现有的1300MAH(2200mah)电池。看到此款F3A的各种反扭、右拉、下拉、重心难找、操控灵敏、炸鸡……心里拔凉拔凉的!算了,既然已买回来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大不了爽炸。综合各位大湿的经验,具体调试如下:1、商家说拉力线不用调整,能做的就是消除电机座与桐木条的虚位;2、商家说重心在碳杆,就把重心调整到碳杆(电机座缠了18克锡丝配重);3、感觉必炸,所以起落架、整流罩忽略;4、天九控设置大小动作开关,分三档,第一档舵量全部100%(今天不敢用);第二档全部舵量60%;第三档副翼40%,升降、方向舵量60%。
    因没起落架所以手抛起飞,由于电机KV值低且用的是慢速桨,所以把油门推到80%然后用力把JJ抛出……5iMX我爱模型哦,果然是向左盘旋,果断向右打副翼,且飞且修正,上窜下跌,好不容易把JJ升到比较高的空域,以赢得更多反应时间,为防止JJ失速,油门保持在60%-70%。JJ的确如大湿所言,速度快,舵效应灵敏,与之前飞过的好小子1000、KT板机完全不同,虽然是60%的舵量,但是感觉难以掌控,跌跌撞撞的飞了3分钟,第一次降落时小炸,电机轴蹭到小石块,桐木条被炸松动。反正都炸了,抱着破机大不了爽炸的心态,用胶枪加固桐木条后,继续飞。吸取第一次起降的经验,果断把舵量调到第三档。呵呵……感觉好小子和KT板机又回来了,操控压力陡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飞航线、通场……感到不解的是1300MAH的电池能飞6分钟左右,而2200MAH的电池也是飞6分钟左右,为神马呢?
   难度最大的降落是怎么回事呢,请看图。

网友:
好给力的电池啊

网友A:
这台挺好飞的,我都买了三架。不过有的地方要改动下会更好。电池仓要往前挖不然重心太靠后,1300mah的电池飞得很爽,2200的就重了些。原本的副翼是一个舵机控制的,但是虚位很大,所以最好改成双舵机的,还有个好处就是能设置襟副翼混控了。
我用的是2212 1400KV,9060马刀桨,电调做好散热。用慢速桨手感不好的

网友:
电池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挺好飞的,我都买了三架。不过有的地方要改动下会更好。电池仓要往前挖不然重心太靠后,1300mah的电池 ...

现在的配置都飞得手心直冒汗,好几次差点炸鸡,要是换2212\KV1400,桨9060,速度将更快,担心搞不定啊!

网友:
电池多,格经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配置都飞得手心直冒汗,好几次差点炸鸡,要是换2212\KV1400,桨9060,速度将更快,担心搞不定啊!
...

那就还是建议先飞飞塞斯纳那些上单翼的多练练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还是建议先飞飞塞斯纳那些上单翼的多练练手感吧

不飞塞斯纳,慢,不好玩,应该跟好小子和KT板机差不多。今天飞F3A飞了8块电池,有点感觉了,打算把KT板机上的电机和桨换过来,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飞塞斯纳,慢,不好玩,应该跟好小子和KT板机差不多。今天飞F3A飞了8块电池,有点感觉了,打算把KT板机 ...

多飞飞习惯就好,我飞这台都是全舵量的了,很灵敏做动作很爽的。降落的话带油门开襟翼,速度控制好不然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飞飞习惯就好,我飞这台都是全舵量的了,很灵敏做动作很爽的。降落的话带油门开襟翼,速度控制好不然容 ...

是的,飞起来很过瘾。虽然是把它降落在草,但已体会到你所说的容易失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动力配置,油门稍低点就会掉高度。是不是副翼要双舵机才能设置襟副翼混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飞起来很过瘾。虽然是把它降落在草,但已体会到你所说的容易失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动力配置,油 ...

对,要改双舵机才能襟副翼混控,你用980KV的话动力肯定不是那么足的了,转速上不去,所以1400KV会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改双舵机才能襟副翼混控,你用980KV的话动力肯定不是那么足的了,转速上不去,所以1400KV会好很多 ...

明白了,谢谢!KV980配1047桨的唯一好处就是非常安静,距离30米左右就听不到电机的声音了。

楼主:
走火入魔了,斩手指的节奏。要么不飞要么飞过瘾!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KV980配1047桨的唯一好处就是非常安静,距离30米左右就听不到电机的声音了。

的确,不过这机子上1047桨反扭力就比较大了

网友:
这个飞机9寸桨就可以了!在3A里还算好飞的!

网友B:
此款飞机 可以说是垃圾中的垃圾,太难飞了,本人技术也不是很好,但是也不至于上天就炸。   这飞机只能当柴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款飞机 可以说是垃圾中的垃圾,太难飞了,本人技术也不是很好,但是也不至于上天就炸。   这飞机只能当柴 ...

之前也只飞过好小子和KT板苏27,飞这个F3A除了首飞小炸外,目前共飞了8个起落,这飞机速度快,舵效应灵敏,练习中也有几次因看不清姿态差点炸鸡,幸好当时JJ离地较高,反应时间充裕才得以避免。

网友:
可以降落在杂草上,借以缓冲。

网友:
这是一次就要飞过够啊,

网友:
好多的口粮

网友:
电池很多呀,飞得爽了?

网友:
这个机方向舵安定面略小,比较容易进尾旋

网友:
加点上反角,低速好飞很多!

网友:
这机加点上反角,再安几组涡流发生器会不会好飞点?不过我没试过,哪位模友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电池真多

网友(2015-01-27):
2216\KV1250,桨1060.

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这飞机我买了三架,但是就飞了一次,确实不适合新手,飞起来手上比较累。

网友(2015-03-09):
刚入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飞塞斯纳,慢,不好玩,应该跟好小子和KT板机差不多。今天飞F3A飞了8块电池,有点感觉了,打算把KT板机 ...

别有压力,这机不快,等你飞上涵道机之后就知道什么叫快了。呵呵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
顺便挣点分。
◥█▄▃▁
...◥█☆█▅▄▃▁▁▁▁▁▁▁▃▄▅00▅▄▁

〓〓〓█████████████◤

网友:
雷电,正飞倒飞很稳,打方向感觉和打副翼有得拼的,掉高度太厉害,直线滚很好滚,升降基本不用补

网友C: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控?

天9,低配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低配版。

天九一代?

楼主:
不知道是几代,是7百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几代,是7百多的那种。

哦~

网友:
这飞机 速度挺快的  新机子飞起来爽  炸过一次 就不好飞了 我就扔一边了

网友(2020-02-12):
感谢各位的分享,涨姿势了

网友D:
我的理解是“F3A”是一个技术规格,F3A对飞机是有规则的,比如翼展和机身长度在2000mm以内,动力噪音在多少分呗以内,飞行航线和技术动作有所规定的等等。

网友D:
说得不够周全,请魔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