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G-2D云台接精灵控制俯仰

楼主(2014-11-19):
今天刚把华科尔的G-2D云台装上了精灵,云台能增稳,但是就是不能控制俯仰。。
(注:我已经在调参里设置了 开启云台 然后云台的PIT已经接到了F2,但是还是不能控制俯仰..........................)

网友A:
你除了供电别的线你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除了供电别的线你接了么

谢谢  现在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

网友:
没接到飞控上吧?

网友B:
我也是精灵1 +G-2D云台,请问楼主接到精灵哪个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精灵1 +G-2D云台,请问楼主接到精灵哪个通道啊

F2通道

网友B:
你的精灵是新版的吗?如果可以了那我就放心了 不用退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精灵是新版的吗?如果可以了那我就放心了 不用退云台了

嗯  你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精灵是新版的吗?如果可以了那我就放心了 不用退云台了

F2通道肯定能的 你多试几次调参里面的云台打开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F2通道肯定能的 你多试几次调参里面的云台打开关闭

好的,明天货到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明天货到试试,谢谢

不谢 感度的事还得请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谢 感度的事还得请教你

G-2d上有3组插口,哪个才是横滚插口?另外3pin线需要把红色的线抽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2d上有3组插口,哪个才是横滚插口?另外3pin线需要把红色的线抽出来吗?

roll是横滚  pit是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