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美国手,遥控器前进后退正 ...
apm2.8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美国手,遥控器前进后退正常,左右是反的!

楼主(2014-11-19):
apm2.8求助,美国手,
遥控器
前进后退正常,左右是反的,机头朝前,人在机机后面,往左打摇杆,飞机往右飞,往右打摇杆,飞机往左飞,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多谢了
怀疑是不是罗盘选错成外置180度了,GPS上有方向,方向和apm机头指示方向一致。

网友A:
把副翼反向,在遥控器上调

网友B:
摇控器——正反设置,反的设成“逆”。

网友C:
遥控器上有正反向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们,俺试试看

网友D:
外置罗盘就是180度,做完罗盘校准会自动设置。
改遥控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