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精灵1内置的接收是几通道的?

楼主(2014-11-19):
咨询:精灵1内置的接收是几通道的?谢谢各位。

网友:
你要是有个S.BUS解*码*器*,可以解码出14通道。。。没有的话嘛~~ 飞控能用的只有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个S.BUS***,可以解码出14通道。。。没有的话嘛~~ 飞控能用的只有7通道。

我是新人啊,再问下,s.bus不是传输协议吗?你指的s.bus 是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人啊,再问下,s.bus不是传输协议吗?你指的s.bus 是硬件?

网友:
您好,DJI 5.8G接收机这个 解*码*器 能解出多少个通道呢?

网友B:
5.8的控好像只有dji自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的控好像只有dji自己有的

是啊,现在想把V+扩展一个通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不能换2.4G的遥控器和V+的2.4Gwifi图传互相干扰。。。

网友:
同頻干扰肯定会有的,这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