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主轴滑环怎么拆下来。又不损坏电机。

楼主(2014-11-19):
无刷电机的主轴滑环怎么拆下来。又不损坏电机。我现在的电机好像电机座有些歪了,上个星期天炸机弄坏了撞树导致2个马达歪了,现在准备看下能不能修。

网友A:
这叫定子。。。。
   中间有胶水固定。。。。一般不拆 除非拆了准备自己重新绕线的。。。。
因为自己拆 一般只能加热中间部分 让胶水融化 然后用钳子 把定子拔出

    如果觉得电机有问题就 返厂修

网友:
是要拆中间的轴承吗?我以前是从底座的孔插入一根长轴把轴承打出来的,不过那是破坏性拆除,一般轴承都会被打坏。

网友:
拆轴承的话,你可以往轴承中间塞一点牛皮纸或者卫生纸,然后用东西把轴承捅出来

楼主:
5楼呀,你的头像弄得我在公司都不方便看你回复了,怎么办。

网友:
5楼呀 这头像....忍不住啊

网友:
5楼是来放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定子。。。。
   中间有胶水固定。。。。一般不拆 除非拆了准备自己重新绕线的。。。。
因为自己拆  ...

没有返过。请问返厂收费怎么样?

网友:
用拉马,找修电机的。

网友C(2015-01-09):
引用 网友B:
没有返过。请问返厂收费怎么样?

一般如果是产品设计问题,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都不会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如果是产品设计问题,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都不会收费

假如炸鸡呢,或者比如说想更改kv,请问有价目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