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3d云台通电自检后头朝下45°左右,怎么解决???技术人员进

楼主(2014-11-20):
如题,用在精灵2上的,收到后按线正常接后,通电会正常自检,然后是头朝下差不多45°,能正常工作但是。。。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

额,,这是正常?怎么把它调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是正常?怎么把它调正?

就是这样的,这样就是正,自己用遥控放正

网友B:
俯仰通道中立位的问题,没时间研究怎么设置,先开飞机后开控 可以水平

网友C: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调参导致的,连上软件,在云台设置里面,把俯仰限制角度都调成0就可以了,然后用遥控器的波轮控制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还不停的左右摇摆!要在遥控上调节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D:
X1通道动一动就行了吧~~~

网友E:
把遥控拨轮的弹簧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X1通道动一动就行了吧~~~

可以调,但是拨轮电位器转下,手一放又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遥控拨轮的弹簧去掉

额,原来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仰通道中立位的问题,没时间研究怎么设置,先开飞机后开控 可以水平

试过了,还是不行,回去再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调参导致的,连上软件,在云台设置里面,把俯仰限制角度都调成0就可以了,然后用遥控器的 ...

这云台这么矫情,中午回去弄弄它,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云台这么矫情,中午回去弄弄它,谢谢

另外你连上软件的时候开会提示你升级,如果升级完毕你发现云台死了,你需要重新升级一下,具体情况,请在本论坛搜索,精灵2升级云台没反应,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连上软件的时候开会提示你升级,如果升级完毕你发现云台死了,你需要重新升级一下,具体情况,请在 ...

没错,升级一下就可以了。老固件新遥控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连上软件的时候开会提示你升级,如果升级完毕你发现云台死了,你需要重新升级一下,具体情况,请在 ...

目前看来是最新固件,刚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来是最新固件,刚买的,谢谢

我也新买了一个,昨天弄的时候跟你的问题一样,轻松解决,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回去再研究,谢谢

飞机通电,等自检完毕在开控,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通电,等自检完毕在开控,不行么?

目前取掉转盘电位器的弹簧  通电后开控自己调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取掉转盘电位器的弹簧  通电后开控自己调整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调参软件里重新设置了俯仰角度为0度后,每次开机自检都是镜头朝下,用控的滚轮调整到水平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调参软件里重新设置了俯仰角度为0度后,每次开机自检都是镜头朝下,用控的滚轮调整到 ...

见鬼了,我的V+ 调参软件不能调云台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见鬼了,我的V+ 调参软件不能调云台参数?

升级所以驱动,包括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所以驱动,包括控

已经全部升级到最新了,还是没有。是不是要在 nanz-m 模式下才有?

网友F:
不需要,滚轮可能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滚轮可能控制云台?

网友:
我自己装的无刷云台也是的,开机后镜头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