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 用BLHeil刷天盈20a四合一调完参数后点击Flash BLHeli显示warning

楼主(2014-11-20):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我的线连接错了? 我的电池没问题 正负也对 求帮助

网友A:
图片里不是有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不是有提示吗。。。。

对啊 什么data错误 我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电源连接的肯定正确

网友:
电调连接失败,C2CK C2D接点不牢固。

网友:
给电调上电啊

网友:
霸气的头像

网友:
楼主的软件版本比我的高,能不能给一个

网友:
线接错或者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