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航拍白皮书之一----追逐梦想

楼主(2014-11-20):
我的航拍白皮书之一
追逐梦想

      儿时就对飞机很向往,记得我的第一架模型飞机是在2002年,那时一无所知的我在用电话线MODEN上网的互连网上看到了高安在卖模型飞机,就打电话去联系,那时没有支付宝,也没有网银,从银行汇款过去,(想想现在怕不敢这样,这个社会太缺发诚信了)焦急的等了10来天,终于等到了那时还不算发达的货运运来的一架轻木的上单翼甲醇练习机,记得配的还是FUTABA的4VF这个经典控,72M的晶体,从货运部取回来后,我便开始动手了,那时的飞机很多都是需要自己动手安装的,比如副翼、升降、方向要用铰链粘到机翼和尾翼上的,还有舵机和连杆什么的都要自己动手的。

      还好,我动手能力比较强,居然无师自通的装好了一架练习机,还是油的,现在想来,我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的,(模型不是玩具,没有相关知识还是不要莽撞的来搞,会出事的,)比如一个简单的舵机连杆导管,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用了吧,那个导管就是和自行车的刹车线导管一样,只要把两头粘牢固定,那么再长的连杆也不怕力度不够了,记得第一次装时,我还以为导管是用来粘连两根连杆的,想想都觉得那时太无知了,在没有导管的情况下,连杆长度长了,舵机当推连杆时,连杆因为太长强度不够,就会弯曲,使舵面行程不够,甚至根本推不动舵面。不过我还好,总算把第一架飞机装好了,各方面感觉还不错,当然,如果当时拿给行家看,应该会指出许多问题的。

      接下来最关键的步骤开始了,磨车,新发动机性能好不好,磨车是关键,那时以为甲醇机就是烧一般的甲醇(其实模型对油的纯度要求很高的,杂质太多的会使发动机运转不稳定),没想到还要加宾麻油,甲醇到是在工业店买到了,宾麻油让我走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在化工原料店买了一瓶,后来听说医疗用品店也有买,真是没有找对庙门烧香都难啊,(想想现在飞甲醇机多方便,有成品油用,不但油质好,里面因添加了助燃剂,发动机动行更稳定、动力更强劲了。)

      按照比例配好油,迫不急待的开始了磨车,记得第一次就让我尝到了苦头,因为没有安全意识,启动时没有用启动器,直接用的手指来拔的桨叶,因为新发动机本来就不好启动,就更加的急燥,最后到是把发动机打着了,可因为没有反应过来,右手缩回来慢了,右手小指头被高速转动的桨叶割出一道口子,顿时鲜血直流啊,撑着飞机的左手还没敢放手,因为发动机打着了,放手飞机就要往前跑呀,只好忍着痛把发动机火熄了才来处理伤口,也得出一个经验,玩模型急不得,安全第一位啊,吃了哑巴亏后再也不敢这样启动了,老老实实的用启动器吧,既安全,又容易打着发动机,当然,也不要忘记磨车时用绳子把飞机固定好,不用一直用手撑着,想想多累,富油磨车,逐渐收油针,再到高速磨车。磨完车便开始调整油针,这个工作可以一个经验活,要会听,发动机声音发闷,烟大,那么就是富油了,反之如果声音发干,伴有咳嗽声,那就是贫油。贫油发动机很好启动,如果贫油很历害,发动机启动后会很快干嚎后熄火。富油发动机不易打着,富油历害时,启动时只会出现闷声,没有燃爆声。

      如果进油量不正常时,首先要调节副油针,也就是怠速油针,我的做法是,按照发动机说明的油针位置先收紧1/4圈油针,这时肯定会产生贫油现象,如果能启动发动机,使之启动,然后慢慢的放油针,使之怠速稳定,发动机不咳嗽也没发闷。熄火重新启动几次,如果热车一打就着,那副油针应该调得不错了。接着就是调主油针,首先让主油针保持在出厂位置,反复急推油门试试,如果主油针富油,发动机会反映迟缓,声音发闷,严重富油时,直接会把发动机闷熄火,反之,贫油时,发动机声音频率变高,发干。我喜欢先将主油针往外放一点,使主油针出现富油状态,然后一边推油门,一边收主油针,在发动机反映不再提升时住手,同时适当放那么一点点主油针,使之富一点点油,当然不会影响发动机响应速度为宜。(富油是有一定道理的,当飞机在向上拉升时,油箱位置处在发动机下方,会影响一定进油量)我记得当时我调发动机应该花费了我一个周的时间。

      到这里似乎水到渠成,就等良辰吉日放飞梦想了,至少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是不知者无畏啊,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怀着激动心情的我来到当时正在建的一个工地,准备试飞飞机,加好油,接好电池,启动发动机,当时双手握着控的手都有些颤抖,但想想应该没问题了,飞吧,所以果断推油,拉升降,飞机离地了,心里更加紧张,状况也就出现了,由于杆量过大,飞机仰角过大,刚起飞就失速失去舵面控制,一慌神,又把油收到底,飞机便直直的栽了下来,发动机头着地,整个发动机都插到了土里,我的第一架飞机就在它的处女飞时,提前退役,它在天空的时间前后不到10秒啊,想想怪可惜的,不过也得庆幸没有飞上去,如果飞高了,说不定会出什么状况来,因为连控的手感都没有,舵面条件反射也没有形成,飞上去不错舵才怪。所以,建议新手在正式飞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须做,那就是练习模拟器啊,把舵面条件反射形成了,不管对尾飞,还是对头飞,不管正飞,还要倒飞,练到不错舵为止才上真机实飞。当然,最好新手不要一个人去飞,拜个老手老师吧,头几次起飞降落让老师来,待飞机上天飞行平稳后,新手再接过来飞,也不要乱飞,老老实实的把航线飞好,飞到得心应手,然后练起飞,降落,再练一些难度动作。还有就是对飞行场地要选好,不要像我选工地,工地是最不好的地方,人多,空域不好,有些不易发现的障碍。场地要选郊区地势平坦、空域开阔的地方,视线好,飞行也安全。
切记、切记,模型不是玩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我的航拍白皮书之二----重燃希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fromuid=91465

网友:
后面的继续!

网友A:
看的出来这是纯码出来的,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来这是纯码出来的,辛苦了

看着航拍是个很好的事业,投资小,见效快。但这几年下来,我手头可用的总是只有两套设备,自问创造的高额财富都到那里去了呢,原来做这行就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在不停的更新设备。而且客户要求越来越高,设备更新越来越快,航拍价格越来越低,飞行成本越来越大。哎,就是一个无底的洞啊

网友:
写的太真实了,这个也是我的航模血泪史啊,处处都是学问,处处都是问题,回想刚开始也是这么一脚深一脚浅的走过来的,中途放弃了有十年左右,现在又重新拾起。感慨啊。期待,下期。

楼主:
我的航拍白皮书之二
重燃希望
第一架飞机的失败让我对航模顿时失去了信心,也成了我不愿提及的事情,毕竟花了近2000元人民币啊,还没来得及叫朋友、家人欣赏下飞行的乐趣,就这么一下子没了,自己心里面老难受了,这不是败家子么,但我还是想得开,当买个教训吧,至少我试过了,也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事故啊,(如果按当时的情况,飞上天十有八九会出事的,自己根本就没有一点相关知识,只凭自己的热情和动手能力,这不是瞎搞么,亲爱的模友,你们有没有同样的冲动阶段,特别是刚入模和准备入模的朋友,听哥一句:“航模有风险,入模需谨慎!”啊,要入也不要像我一样那么蛮干,不要一来就飞,先把功课做足才行。)
当时自己安慰自己,航模太难了,自己不是搞这个的料,放了吧。就这样,一放就到了2008年,一天工作路过我们那里的一块待开发的开阔地,无意间看见天上飞着几架飞机,我心里第一感觉是,这些人真牛,飞得多好呀!过后几次路过那里,都看见有飞机在飞,渐渐的把我的梦想又重新的点燃了。
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专门跑去找这伙飞飞机的人。可能飞模型的人都一个德性,看见有新人来问,大家都很热情的给我介绍,也让我感叹科技的进步。由于生产工艺的进步,电动模型发展迅速。因为电动模型重量轻,易维护,特别是泡沫飞机,很形象的就是带上一支泡沫胶就可以维修了,断了用胶一粘,照飞不误。因为重量轻,动力充足,失速机率小得多,而且电机震动小,故障率相对小很多,而且使用方便,清洁,只要接上动力电池就行,不像油机还要专门接收机电池。飞行时噪音小,动作灵活,反映迅速,易操控。特别打动我的是现在我们协会的资深模型教练——张老师,近70的人了,对模型非常热爱,也很专业,他说:来嘛,现在飞模型简单多了,你来我们大家带着你飞,要不了多久就上手了。看着大家飞的不以乐乎,沉封已久的梦想再次被点燃。
当时在大家的建议下,我选择了一架泡沫的塞斯纳747上单翼飞机,配的是30A的电调,2212的无刷电机(这个机形是上单翼设计,稳定性好,易操作,不易失速。2212的电机因为飞机轻,动力足够,用3S的电池几乎可以近90度拉升,失速很容易改出。而30A电调配这个电机完全足够,那怕你一直全油门飞行,电调也不会挂掉,所以,大家在配置设备是,不要出现大驹配小鞍,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原则上协调就好,不要一味追求某一个设备的高配,这样也发挥不了它的性能),3块3S22ooMA电池和一个简易充电锂电充器(不得不说,充锂电必须要用专门的锂电充电器,因为模型的锂电是锂离子电蕊,非常活跃,如果不是专用充电器,结果会很严重——自燃,我是看过锂电池燃烧的,那个火不是你想灭就能灭的,而且燃烧迅速、激烈,当然充电器也不是只能用好的,只要是锂电池充电器就行,好的充电器原理都一样,只是在充电速度,平衡能力上强),3块3S2200MA电池飞747,加起来可以飞行75分钟左右。对于5点下班后才去飞的我,刚好。加上准备,中场休息,要飞要7点过才能把3块电池飞完(锂电池如果充好电后要及时用掉,最好是做到随用随充,不要长期满电保存,这样会造成电池内阻加大造成放电能力下降,也会损坏电池,造成涨肚,这样的电池大家就不要用的好)。由于有大家的帮助,当然也还是要夸一下自己的领悟能力,在没有飞几天模拟器的情况下(当然这个过程取决于个人,没有硬性的时间限制),终于迎来了首飞。
张老师帮我把飞机飞到了开阔空域,接着他给我细调了各个舵面微调(再好的飞机在装配时,不可能做到没有误差,也不可能做到重心刚好在飞机的稳定点,所以,新飞机进行试飞时的舵面微调是必须的,比如飞机在不动杆情况下会向一个方向转向,那就必须调整副翼,如果飞机向右转,那就朝左调节副翼,反之向相反方向调节,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飞机调节了副翼后,可以直飞,但让人感觉是斜着走的,那转向的问题就不是副翼引起的,那就是方向舵引起的,那这时我们必须把副翼回到平衡状态,来调节方向舵微调,方法一样,飞机向左转弯,就向右调方向舵,反之向左调,升降舵调节应在中油门进行,如果飞机自己抬头爬升,那朝上推升降舵微调,如果飞机会下降,那就得朝下拉升降舵微调,飞机调整好后,飞机在无风状态可以很好的保持当前姿态),调好飞机后,见没有什么异常,张老师把控交到了我的手上,说实话,和第一架飞机一样,我的手还是在抖的,还好飞机高度比较高,即使紧张造成的反应迟缓还是有时间改正的,所以,新手练习时,不要把飞机飞得很低,其实这样更不安全,也不要飞远了,不好看清姿态(因为看不清姿态是模型炸机常见的原因,及使是老手很多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从而产生错误舵面操作而炸机的),也不要随意乱飞,这样不利于练习对飞机的把控,应该认真的练航线,把航线飞直,做到不偏航;然后练习四边航线,做到转向准确自然(说到转向,最常用的就是用副翼加升降来协调转向,要往那边转,就往那边打副翼,使机身向这个方向偏转,然后拉升降,飞机就可以协调的转过去了,而且飞行轨迹自然、协调。而用方向舵转弯转出来轨迹生硬,飞机姿态不美观),最后练习的便是起飞与降落了,当然这个前题是你在空中能很好的操控飞机了。起飞相对来说要简单些,它是从点到空间的过程,逆风起飞,当然现在飞机动力都很强,顺风也能飞机来,但如果是侧风的话,起飞难度就加大了,有可能刚起来就会因为风向的影响让飞机侧翻炸机,其实只要操作熟练了,起飞也不是难事,采用对尾模式,站在飞机后面,(这里说一下一个约定的习惯,不管你是飞什么飞机,在起飞和降落前应大声告知在场的其他人,提醒他人注意你要起飞或降落了,这样才能保证你起飞的跑道不会窜出人来,也能保证同场飞机会给你让出起飞后的上升航线,不至于一起飞就撞机吧),推油,在飞机没有离地前注意用方向舵修正滑行方向和用副翼修正姿态,速度起来后果断拉升降,飞机就会离地起飞了(当然这个阶段要注意舵量的把握,舵量不要过大,要细微一些),以现在配置的动力,电动飞机起飞都很容易,起飞距离很短。飞机离地后,不要急着转向,应平稳把飞机拉起来,有安全高度后,才可以转入航线飞行。比起起飞,降落才是有难度的,降落虽然是起飞的反过程,但难易程度不是一个级别的,因为它是从空间到点的过程,对降落航线把控要准,过高飞机飞过降落跑道都还没有着地,过低飞机又会没有进入跑道就没有高度;速度要适合,过快不容易找准降落点,过慢又容易失速失去操控性。同样是逆风降落是最容易最安全的,侧风不要采用。
就这样,在一帮热情的模友的帮助下,我的747终于能自由的在天空中翱翔了,从这刻开始,我也真正的踏入了模型的队伍。

网友:
顶一个新手表示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
看着累眼顶一下。

网友:
如果把四段分为八段,段落中间再空一行就看了不累了。

网友:
版主,还等什么?这贴得加精啊!

网友:
这就是生存与生活的对比,如果是生活,航模是快乐的源泉,如把它当成一份工作,那就变的枯燥和伤神了。

网友:
4VF  上面带了个电压表,你买的应该是P3A
多么让人感到怀念啊

网友:
写的非常真实,想起了自己入模的血泪史,我第一次也是上天不到10秒,还好早做好准备在2米高的草地上试飞的,没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