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舵机云台的舵机接在apm2.6的哪?

楼主(2014-11-20):
单轴舵机云台的舵机接在apm2.6的哪?是9还是10还是11?

网友:
单轴,还是舵机的,跟硬挂有什么区别。视频一样的晃,果冻。

网友:
前排就座。。。。。。。。。

网友:
接10 / 11 側面排針位

网友:
横滚插11,仰俯插10,不过这也不一定,看你在MP中怎么定义了,apm第7、8输入通道都可以用来定义为云台控制。

网友A:
单轴舵机云台的舵机接在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轴舵机云台的舵机接在a

谢谢,我看了看不清楚

网友B:
舵机接到APM 上会自稳吗?我都是直接插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接到APM 上会自稳吗?我都是直接插接收机上

APM有云台舵机输出接口呀,我就是不知道哪个接口是控制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