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精灵2遥控器升级

楼主(2014-11-20):
新版精灵2遥控器,滑轮版,之前版本1.0.0.19,升级后1.0.0.24,官方介绍,插进音频孔后,自动转PPM模式,会关闭射频,但是这样的设计有隐患,插进音频孔靠里面的触片弹开才起作用,也就是说,没插进去的时候是接触的,不知哪天,飞着飞着,因触片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相当于断开了,就自己关闭射频失控了!有木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多虑了吧,到那天都不知道换了几代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虑了吧,到那天都不知道换了几代控了

不是换控的问题,关键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敢说没有这样的隐患??经常用模拟的话,肯定会发生失控的隐患。

网友:
楼主说的肯定有一定几率,前几天朋友的小米手机就是耳机孔弹片没弹起来,手机一直是耳机模式,用耳机捅了几下就好了。还有我的华硕笔记本外放也是因为耳机孔时响时不响。我们这边空气潮湿,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B:
用塞子塞住保护,塞手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塞子塞住保护,塞手机那种

塞住,不可取,千万不要,否则,你就后悔,塞住的话,不小心碰到塞子 dan片接触不良,呵呵!你懂的!

网友:
天C的空气质量,想要接触不良,不成问题,指日可待

楼主:
求遥控器降级方法!

网友:
我雙11買的沒有耳機插孔?

网友C:
升级后 开机你是什么颜色的灯,我的是绿色的 还响两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后 开机你是什么颜色的灯,我的是绿色的 还响两声

升不升级都是绿色啊!也是响2声,关键是插音频孔后,绿灯闪

网友:
这个遥控器也是回弹的,打完俯仰角,镜头还会复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不升级都是绿色啊!也是响2声,关键是插音频孔后,绿灯闪

你是 v+ 吗 我是精灵2 一开始 是红灯的。升级后 才变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