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接收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4-11-20):
新手入QAV 250 以前玩直升机有点基础配置:1806   12A电调   CC3D   JR RG831B接收(带卫星)
那么问题来了   CC3D在校准遥控的时候  接收机会失联  就算校准好了 程序中的遥感也在不停乱动
线路是  电调一路给CC3D供电   CC3D给接收供电  是因为CC3D给接收供电电压不足吗  要不要换电调供电?
又或者是不是电调对接收有干扰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cc3d的接收机供电是直接连电调的,楼主找个外置BEC单独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接收机供电是直接连电调的,楼主找个外置BEC单独供电试试。

要外接BEC吗    CC3D都是一路供电   其他3个电调只有信号线接CC3D  电源线都没用啊 直接连接收可以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cc3d的接收机供电口直接连的电调,如果供电有问题和cc3d无关,要先检查电调,所以让你用BE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