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瞬间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4-11-20):
我的CC3D在自稳模式下,大约间隔1分钟机身会突然朝右边倾斜一下,然后瞬间恢复正常。重新校准后,飞机有时候会突然下沉一下然后恢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各位大神请帮个忙。

网友A:
震动太大,需要桨平衡和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需要桨平衡和减震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B:
我的飞机在炸机几次后也会出现突然抖动,像是被击中一样,有时瞬间好了,有时就掉下来了,自检有时过有时不过,检查感觉是连接受的线接触不好。

网友C:
桨换副试试,我有个桨有白边了就会这样,换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