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和齿比的选择

楼主(2014-11-20):
又有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机身大齿是不变的。那么面临的选择是低KV电机+大T数电机齿的组合呢还是高KV电机+小T数电机齿呢?

网友:
看电机咯 高扭力的就低齿比  低扭力高转速的就高齿比

网友:
低KV电机+大T数拖不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电压=a
大齿齿数/电机小齿齿数=b
a/b=大桨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电压=a
大齿齿数/电机小齿齿数=b
a/b=大桨转速

这个懂,就是不懂电调是怎么工作的。我问过亚拓客服,他们说电调是通过电压调速的,但不是直线关系。另外电机情况一般转速低,电流会低点。但是盲目增大电机齿,又怕堵转。市面电机通常只标KV值,电压和功率。没查到标扭矩的,很难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电压=a
大齿齿数/电机小齿齿数=b
a/b=大桨转速

还有你马上也面临的问题是,当你装好109的,你会发现没有改装4桨则需要大桨增加转速,电机热得不得了。或者增大螺距,这有涉及电机扭矩/齿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你马上也面临的问题是,当你装好109的,你会发现没有改装4桨则需要大桨增加转速,电机热得不得了。或 ...

其实我不懂,随便粘贴的!  109估计以我的本事是装不上了!

楼主:
装应该没问题,把机身捅进去,底板位置用配套的小木片调整水平就行。我10年装过一台,天津厂的,尽管很轻(250克),电机也热得厉害。
最近DiY了个450的4桨头,准备再装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池电压=a
大齿齿数/电机小齿齿数=b
a/b=大桨转速

我用花牌 3980kv 电机。电机直齿11T用上面的公式计算 大约3268转。
但是装上桨 不敢全油门。声音很大。机身震动很小,不装大小桨 不超过200
感觉全油门会射桨。是我多虑了吗?
不知道其他模友用 3980kv电机 电机齿 怎么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花牌 3980kv 电机。电机直齿11T用上面的公式计算 大约3268转。
但是装上桨 不敢全油门。声音很大。 ...

我现在用的也是3980KV的植物牌电机,但是一直用的是13T的直齿因为飞飞航线虽然超转很多,但是调低油门所以还能抗的住,现在手上也有个11T的斜齿,准备下次换了。只知道传动效率有差,但不知道直齿和斜齿在转速上面有没有关系,都说如果同样的齿数用斜齿要低一点的T,也一直搞不懂,等着高手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