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24L01高频头控制距离

楼主(2014-11-20):
D7E,刷SUV 固件,加24L01高频头,发射功率10mw。控制距离在开阔地大概能有多远?

网友:
等测试结果。。。。

网友:
试了才知道

网友:
有意思。等结果

网友:
与WIFI功率一样。但是比wifi带宽小所以能远一点。直线无遮挡 100M吧

网友A:
不带PA 的吧,那估计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PA 的吧,那估计远不了

卖家说带PA,但不知固件里的功率控制是否与外加的高频头关联。

楼主:
我是拿来飞小鸡,从实际使用的情况看,20米内没有问题,再远就看不清了。单飞所以没法拉距测试。另外想让控更加省电,不知道把功率调小是否有用,对控制距离影响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来飞小鸡,从实际使用的情况看,20米内没有问题,再远就看不清了。单飞所以没法拉距测试。另外想让控 ...

一个人拉距离很容易,那个舵机接油门通道,用电池供电,把发射机放好(固定)油门摇杆最大,拿着接受往远走,失控后油门舵机摇臂回到最低。看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