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用姿态模式,可以减少失控炸鸡?

楼主(2014-11-20):
在这看他不少朋友因不明原因,或者就是罗盘被干扰而炸鸡,我本人也遇到过两次不明原因失控炸鸡的(我用的是NAZA-V1飞控),我想那么改用姿态模式,是不是不容易被干扰而炸鸡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
手动模式!不过这样炸鸡后,就没法骂大疆了

网友:
不是!一样会。

网友:
首先要思考,什么叫“失控”。罗盘和GPS失控是传感器故障,那么姿态模式下加速度/陀螺仪不也是会传感器故障么?哪怕你用了手动模式,也要用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来调和各个通道的输出量。当然了,从概率上来讲,姿态和手动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A:
看你是这么衰的,如果发现飞机突然朝一个方向猛跑,舵面没反应,切姿态往往很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这么衰的,如果发现飞机突然朝一个方向猛跑,舵面没反应,切姿态往往很有效

说的很对,我APM就遇到过几次,GPS模式下四轴突然往一边飞去,急忙打回姿态(自稳)模式救回。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罗盘受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