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技术或技术达人NAZA V2 GPS模式原地转圈

楼主(2014-11-20):
如题,NAZA V2装的共轴双桨X8结构,GPS模式原地向右转圈(不会漂移),按照说明书里的马桶效应修正方法重新安装指南针模块向左偏转10度还是没能解决。。。。电机座水平也有仔细的修正过。

网友:
坐等技术

网友A:
T14SG 和 A2 飞控 如何连接对频,求老师解答,我QQ.2411884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4SG 和 A2 飞控 如何连接对频,求老师解答,我QQ.241188403

楼主你好!可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把主控和GPS各个信号机头机尾前后对调尝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参考一下

求问,V+的“地面站”联网后还是看不到谷歌地图。“地面站”的功能也不能实现。是不是因为“安卓”系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V+的“地面站”联网后还是看不到谷歌地图。“地面站”的功能也不能实现。是不是因为“安卓”系统的 ...

这个要连手机的WiFi去缓存下载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把主控和GPS各个信号机头机尾前后对调尝试

没听明白,意思是把主控和GPS头尾对调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