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APM供电(电流电压计UBEC和电调SBEC)

楼主(2014-11-20):
想提高APM供电的稳定性,现手头有电流电压计带UBEC输出、好盈飞腾40A带SBEC输出(开关),都是5v 3A。
不想浪费两个供电模块,大神看看这样连是否可行:
1、电流电压计UBEC连APM pm端(power module)给apm供电
2、同时JP1断开,电调SBEC连APM output端供电(我也不确定是连out还是in)

我的理解是JP1断开后,APM output和input端供电隔开了,但是pm端口到底是给apm input端供电呢?还是output端供电?
JP1断开后,apm的input、output、数传端口、GPS和外置罗盘、电流电压计,哪几个分别并联?

网友:
跳线只是切断了飞控上的电调输出段的电源输入,飞控电源及其他设备电源与电源检测口的电源并联,
结论你的方法行不通

网友A:
留着 电流电圧传感器的5v 给飞控供电,, 电调5v BEC引出供电給 舵机(若有)/ osd / 数传 / gps / 狗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 电流电圧传感器的5v 给飞控供电,, 电调5v BEC引出供电給 舵机(若有)/ osd / 数传 / gps / 狗 等

我飞固定翼,你说的基本都用到,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电流计UBEC连PM给APM和输入端供电,断开JP1,利用电调bec直接连APM output端给舵机和其他外设供电。
但如果真如二楼所说,那就行不通了。

网友:
JP1 断开以后电调就与供电线路断开了

如果是多轴的话  还会产生电调之间的电流   有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固定翼,你说的基本都用到,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电流计UBEC连PM给APM和输入端供电,断开JP1,利用电调b ...

我说的是5v直接接駁用电设備端,, 只插訊號線至apm飞控,, 沒有串电问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5v直接接駁用电设備端,, 只插訊號線至apm飞控,, 沒有串电问題.....

哦,那就是把所有外设的5伏电源端挑出来连电调bec,是可行,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把所有外设的5伏电源端挑出来连电调bec,是可行,稍麻烦。

比用APM供电稳定,, 尤其在用OSD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