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老师,电池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4-11-20):
请问各位老师,我的电池 2200mah 3S1P 11.1V 35C,充放电时:电压电流各设置多少?A9充电器。谢谢啦。

网友:
电压就是S数,3S。电流看你需求,按照放点倍率C数来决定,1C就是2.2A。然后自己倍乘,电流越大充得越快。一般情况下不推荐超过1C,除非电池质量特别好能够支持高倍率充电(尽管如此也会损害寿命的)

楼主:
万分感谢!似乎有点明白。就我这块电池,我充电时,电压设定4.2V,电流设定2A;放电时,电压设定3.8V,电流设定1A,这样设定充电器行吗?鞠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似乎有点明白。就我这块电池,我充电时,电压设定4.2V,电流设定2A;放电时,电压设定3.8V,电流 ...

放电电流可以大些

网友:
我用UNA6不用保姆直接从,一直都是8A电流峰值功率充,平衡头和线最多暖手。用308DUO的话都是20A充电电流,大约不到5分钟充满。

楼主:
我现在用2A充电,估计需要5个小时,太慢了!能否加大电流?

楼主: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刚组装的小四轴,还想明天试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