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我的 S1000振的很厉害啊

楼主(2014-11-20):
DJI我的 S1000振的很厉害啊安装都是按照DJI推荐的位置安装的 整个飞机 的M1 M2  M5 M6振动比M3 M4 M6 M7要大不少  感度从160 调到120 甚至  100都没反应
具体表现  起落架收起来后 振的特别厉害
振的表现就是   起落架收起来后飞机在2M高悬停  眼睛可以看出来云台有一定辐度的前后左右的在振动
后来吧IMU 安装到飞机的中心版正上方的正中间  振的辐度有所减少
怀疑是不是IMU内部有松动啊   观察 2个IMU安装方式  IOSD数据 马达的曲线    明显IMU安装到中心版正上方的正中间 后 飞控对马达输出信号的调整没有那么频繁了曲线 变的干净简洁了

也做过这样是试验 飞机低空悬停 手摸马达 明显感觉到振动大  一开始以为是螺旋桨的平衡问题  拆下来测了下差不多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  到底是平衡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单独接收机的油门链接到马达的信号线上   一启动 发现没什么振动啊   这才明白 振动来自于 飞控对马达的调整
振动大了 飞控对马达的调整就多  调整多 振动就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是S1000+还是S1000啊?什么时候买的?

网友:
摊子大了不好带啊,质量把控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dji已知悉,请发回dji收费保修,如有问题,请找下面这个几个人回答。他们这块很专业的。。
...

网友:
哇,我只是说了一句调侃的话,,马上被删~ 棒!

网友:
楼主你好!请加我QQ 2355613417,我将跟进你的问题·

网友:
我和你的一样,建议换DJI新的减震,基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满目投资的新手!

网友:
dji 的S1000针对的是老手,DJI的介绍讲了,商业或者专业人士。。。。

网友:
再买一个试试。

网友C:
T14SG 和 A2 飞控 如何连接对频,求老师解答,我QQ.2411884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4SG 和 A2 飞控 如何连接对频,求老师解答,我QQ.241188403

将14SG的发射模式调成FASST-MULT模式,再跟A2对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满目投资的新手!

哥 我飞了17年固定翼 7年直机  你说新不新手

网友:
明天试飞别人的S1000,楼主别吓我,要是也震,我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网友(2015-03-26):
请问调的这个感度是基础感度还是姿态感度,如果是基础感度,不是有俯仰横滚和航向三个吗,是只调前两个,还是三个都调,你的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