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航拍雪景注意事项

楼主(2014-11-20):
零下-10到零下-25的情况下,精灵2举例,请教飞过的专家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温度对电池或者飞行器的其它元件带来的影响。

网友:
楼主要去雪乡啊

网友A:
naza m 曾经零下5度,失控,反应迟钝,侧偏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m 曾经零下5度,失控,反应迟钝,侧偏炸鸡

额,看来东北的冬天没戏了~~~

楼主:
是啊,想去拍拍,但是好像温度过于低了。。

网友:
给电池贴上暖宝宝

网友:
根据我想象,可能需要注意以下一些事情:
1,电池,需要保持温度,最好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2,落地要轻盈,冬天塑料的会比较脆,装电池的时候也小心,别把卡子弄断了;炸鸡损失要比平常大;
3,电子设备抗低温的能力不清楚,估计0度左右没啥问题,-10度还能不能工作真不好说;如果GPS搜星不稳定的话,还是不要飞了;一定要起飞后比较低的情况下确认电子设备没问题再飞。
4,巡航时间应该比平时要短。

网友:
电池要贴暖宝了....P2V工作温度是0~40度

网友:
东北的模友呢。出来现身说法吧,虽然我也是东北的,可我出来好多年了,之前没在家飞过啊……不过电池是重灾区,其他还可以,

网友:
精灵电池好像没法做保温措施,飞的时候装上,不飞的时候做好保温工作。别飞太狠,预热

网友:
关注,不想冬季猫空。

网友:
东北朋友一般这个时候也都不飞了

网友:
电池起飞前保暖,飞行时间尽量缩短,确实需要注意塑料变脆的情况。
还有手会不灵活,炸鸡别怪电子元件。
冬天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网友:
论坛里的Taurus.Mars应该是冬天去东北航拍过,你可以看看他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395

网友:
冬天不就是电池保温问题么,不过气温太低最好别飞,对电池伤害很大,并且飞行时间是平时的一半,起飞时手机会报警。

网友B:
零下-10到零下-25的情况下拍雪景,一般数码相机都不好使,改用胶片机。还是歇冬吧,别忘隔3-4个月充放一次电,长期闲置锂电池会折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10到零下-25的情况下拍雪景,一般数码相机都不好使,改用胶片机。还是歇冬吧,别忘隔3-4个月充放一次 ...

网友:
电池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东北冬天不是猫炕吗?干吗飞呢?回去抱媳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来东北的冬天没戏了~~~

你好我是东北辽宁的,我冬天飞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m 曾经零下5度,失控,反应迟钝,侧偏炸鸡

这种状况和磁罗盘干扰的关系比较大吧!

网友:
什么材料,看上去这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