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kst815*3 kst805*1 用好盈8A BEC供电够用吗?

楼主(2014-11-20):
请教大神,kst815*3    kst805*1  用好盈8A  BEC供电够用吗?

楼主:
可以同时用2个BEC同时供电吗?

网友A:
hobbywing 8A的BEC其实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系列属于高压舵机,直接2s锂电直驱,不需要bec

无奈接收机,陀螺仪不是高压的~全换掉~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bbywing 8A的BEC其实足够。

很多人都说4个舵机加起来起码测过10A哦~BEC起码要10A以上才安全~有没有舵机负载电流的数据?

网友:
BEC当然是越大越安全,只不过8A的BEC Peak 电流超过了8A的,放心飞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94482&extr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16楼,我实测过。

不过装在机器上没测试了,或者飞几十个起落后就没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482&extr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16楼, ...

你测试说3个舵机已经达到了7A了,加尾舵机绝对超过8A了吧?10A有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试说3个舵机已经达到了7A了,加尾舵机绝对超过8A了吧?10A有多了~

不是吧,1.5×3+2.5=7A,总共才7A呀。正常不会4个舵机同时这个大负载,但是不排除有舵机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