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V1 关控后跳不到失控返航的选项怎么破----- ...
请问一下关于V1 关控后跳不到失控返航的选项怎么破----------

楼主(2014-11-20):
我有两台V1 两台lite 其中三台都可以关控后(天7)自动跳到失控返航,只有一台V1关控后还是在姿态模式,不会自动跳到失控返航,
遥控器
已经按泡泡的教程设置过了,固件也升级到最新了,另一台V1和两台lite都可以,就是这台V1不行,求解!

网友A:
遥控器的问题,仔细检查失控保护的设置,或恢复出厂,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