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轻微自旋附带WUKONG的OSD数据请大家和DJI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11-20):
http://www.tudou.com/v/KJ2cVkgxen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http://www.tudou.com/v/IHtA2XohOj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百度云附件:FLY029.DAT等    不知道是哪个高手看看吧,附带视频二个分别是6个电机对角换位测试的视短片

网友A:
看楼主这个视频,第一个是自动向左偏,第二个是自动向右偏是吗?还是都是向左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个视频,第一个是自动向左偏,第二个是自动向右偏是吗?还是都是向左偏?

电机对角兑换前后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个视频,第一个是自动向左偏,第二个是自动向右偏是吗?还是都是向左偏?

貌似你说的是对的 我看着也是 只不过往左偏 没有那个右偏的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你说的是对的 我看着也是 只不过往左偏 没有那个右偏的严重

那应该是这两个或者另外两个电机安装角度不水平。楼主你这飞机电机不带偏转角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这两个或者另外两个电机安装角度不水平。楼主你这飞机电机不带偏转角度吧?

不带上倾角,6个电机全部都对称换位置了 不止4个角,刚买了小水平珠,重新调效下水平试试,

网友B:
航向角感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向角感度提高

试试恩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技术也不来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