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银燕舵机和亚拓舵机竟然可以混用在斜盘

楼主(2014-11-20):
k8功能真是强大,原亚拓410舵机碳膜磨损抖舵,换新舵机有点心疼,于是换上银燕09md后,在电脑上修正十字盘的上下极限螺距。竟然成功3d。

网友:
我k8 修订是0

楼主:
如果完美调机,不可能为0!拉杆和机件都有加工工差存在,有一定数值才正常,K8能自动修正这些机械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完美调机,不可能为0!拉杆和机件都有加工工差存在,有一定数值才正常,K8能自动修正这些机械误差

我的参数,315 215 2223 50av3 x3

楼主:
原来是X3,大鸡的机械精度果然不错,难怪能做出那些动作了。一般机械调平比较困难而且麻烦,特别是250的小鸡,要调到所有舵机修正归零很难,其实也不需要,K8完全可以补偿这种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X3,大鸡的机械精度果然不错,难怪能做出那些动作了。一般机械调平比较困难而且麻烦,特别是250的小 ...

250飞好了就可以上x3了,、x3也不是什么大机,适合练习,自旋动作很舒服

网友A:
我有一个250调不好,老是金鱼尾不知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250调不好,老是金鱼尾不知到是什么问题!!!

主要检查一下尾波箱组件,蟹爪\摇臂要很顺滑,适当加点机油,用手推摇臂球头不会感到阻力,其他舵机球头都要活动自如,没有碰到舵机壳。金鱼尾和追尾又不同,搞清是哪一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检查一下尾波箱组件,蟹爪\摇臂要很顺滑,适当加点机油,用手推摇臂球头不会感到阻力,其他舵机球头都 ...

机械部分已经检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没的问题,我是用华7控配六通接收机,天龙的陀螺仪

网友B:
天龙陀螺=zyx,建议刷成zyx的固件,不过zyx的默认参数不好飞,要仔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龙陀螺=zyx,建议刷成zyx的固件,不过zyx的默认参数不好飞,要仔细调

我是新手不会弄,还有就是刷固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刷了固件以后高不用设置摇控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龙陀螺=zyx,建议刷成zyx的固件,不过zyx的默认参数不好飞,要仔细调

我是新手不会弄,还有就是刷固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刷了固件以后就不用设置摇控器了?

网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568592
看这个,可以刷飞越zyx的固件,然后用飞越的软件来调,而且也有一些别人做好的设置文件下载,设置下陀螺仪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X3,大鸡的机械精度果然不错,难怪能做出那些动作了。一般机械调平比较困难而且麻烦,特别是250的小 ...

运气成分较多。。。但是鸭子的设计比较难不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部分已经检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没的问题,我是用华7控配六通接收机,天龙的陀螺仪

天龙的陀螺仪没用过,还是用k8省心,容易调,默认值都能飞得很稳很好,大小机通杀。

网友:
这都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