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侧飞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20):
NAZA Lite侧飞问题求助。。。新款NAZA LITE,行空马机架,2212电机,10寸浆。遥控校准,飞控恢复默认设置校准都做了,但是起飞就是老往左偏飞5度左右。。其他都一切正常,就是要老掰回来点。。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楼主飞机是不是重心偏左啊。

楼主:
多轴不存在重心偏吧。。重心没问题的,忘记说了单飞控没GPS的,姿态模式飞的

网友A:
lite通病要预热5分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不存在重心偏吧。。重心没问题的,忘记说了单飞控没GPS的,姿态模式飞的

确实不存在重心问题。我的也是LITE无聊时我挂个4000MA电池在一个机臂电机下方。姿态模式。起飞后没有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通病要预热5分钟就好了

预热五分钟??为何我的其他LITE没这现象呢?

网友:
不需要预热吧。

网友:
要预热的

网友:
标准是2分40秒,NAZA-M也是一样,所以LITE就是NAZAM的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