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题】:如果你上S1000+ 那么选择什么飞控??

楼主(2014-11-20):
RT.  悟空?

        A2?

本人没用过A2确实不晓得性能及稳定性,虽然代表DJI最NB飞控,但有不少大师推荐我上悟空。、、。。。。莫非A2还不如悟空了么。。。毕竟要上数万元的产品,不敢想当然。

大家选什么? 两款都用过,有经验的说说!

大湿快来!

网友:
大师都说了,还来论坛问?

网友:
悟空我用的多A2我也有 一直没飞不出来 高明在哪里 就是压力山大点!

网友A:
NAZA LITE 。。。。现在大六轴1100轴距 16寸桨 飞行中

网友:
零度双子星

楼主:
看来 A2 多些,,,,,,哇哈哈哈

网友:
一群商家瞎嚷嚷,认真你就输了,楼主。a2 ,呵呵呵呵

网友:
最靠谱的是 wkm 换金属imu a2这个垃圾 跟 wkm就不是一脉相承的,两拨人设计的东西 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 。。。。现在大六轴1100轴距 16寸桨 飞行中

官方资料不是说NAZA只适合小于650轴距的么?有没啥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方资料不是说NAZA只适合小于650轴距的么?有没啥问题啊?

都是官方的说法了。。。反正我在飞。没问题 没丢 没抽 没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官方的说法了。。。反正我在飞。没问题 没丢 没抽 没炸

谢谢,那我的F550就更没问题了。

有个问题还不是很明白,随便请教一下:

LITE比v2少了哪些功能?

现在LITE加了gps,也有失控保护,定高等功能吧,不能接OSD,图传,可以用第三方的,其他还有什么?

网友:
实话告诉你 a2比wkm差远了
wkm技术成熟啊
a2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资料不是说NAZA只适合小于650轴距的么?有没啥问题啊?

在国外绝大部分机都用的naza,我昨天去台湾RC论坛逛,他们说:大 陆那边的人都好有钱……

网友:
建议还是A2吧。

网友:
A2和wookong都没用过,不过据说A2稳定一些,wookong受众小点更新有点慢……

网友C:
A2的GPS天线大,搜星非常快,但是A2和Z15云台搭配IOSD MARK2会无法记录数据,WKM不会有这个问题。另外WKM对DJI的地面站兼容性也更好
A2的内置接收机必须用FUTABA FASST遥控器或者DJI自己的遥控器,要不就必须是S-BUS接收机才行,否则要花大价钱去买转接器。WKM支持任何接收机,对遥控器的选择范围更大

所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选配才是最好的方法

顺便补充点:我NAZA-LITE用过,NAZA-V2用过,WKM用过,A2用过,唯独就是没接触过PHANTOM系列的任何一款机,因为这东西的故障率才是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2的GPS天线大,搜星非常快,但是A2和Z15云台搭配IOSD MARK2会无法记录数据,WKM不会有这个问题。另外WKM对 ...

那么,,,wkm 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wkm 更好???

操控感觉和平稳程度WKM和A2其实差不多,毕竟都是专业飞控。就是A2的GPS天线更大些大概是硬件性能方面最大的区别了

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遥控器来选择,我是因为一直用FUTABA的所以才用了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控感觉和平稳程度WKM和A2其实差不多,毕竟都是专业飞控。就是A2的GPS天线更大些大概是硬件性能方面最大 ...

多谢  那么A2在 IOSD MARK2上怎么解决的呢?不能记录 那岂不是亏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么A2在 IOSD MARK2上怎么解决的呢?不能记录 那岂不是亏大了。。。

不能记录就不能记录呗,你只要装了,出了问题让大疆自己查去就是了。反正装了,万一出问题炸了,只要不是我自己操作失误就一定是大疆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一开始也很纠结,现在已经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记录就不能记录呗,你只要装了,出了问题让大疆自己查去就是了。反正装了,万一出问题炸了,只要不是 ...

可是DJI要证据嘛。。。。怎么办。。。。A2 会影响无法IOSD MARK 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我的F550就更没问题了。

有个问题还不是很明白,随便请教一下:

主要控制部分都是一样的,我全拆开看过,只是LITE是个阉割版,不支持扩展而已。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控制部分都是一样的,我全拆开看过,只是LITE是个阉割版,不支持扩展而已。个人见解。

收到,谢谢您的热心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DJI要证据嘛。。。。怎么办。。。。A2 会影响无法IOSD MARK 真是奇怪

你只要IOSD丢给他,证据让他自己找去

网友:
我想用sx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入手

网友:
如果我组这么大的多轴,我肯定会选 PIX飞控+M8N+光流+超声波+XTend 1W数传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