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hotoshop校正图片畸变

楼主(2014-11-20):
最近有帖子介绍用lightroom做镜头畸变校正。但是,许多人的lightroom都是解密版的在镜头数据栏里是没有DJI镜头数据的。加之,那样的校正也是有着很大的局限。今天我介绍用Photoshop做的镜头校正。
1,打开需要校正的图片。

2ctrl+a全选图片。或去“选择”里选“全部”
3,“编辑”里→“变换”→“变形”
4,图片出现网格,网格的交点(红箭头)指示的位置,都是可以用鼠标拉动来纠正畸变。
5,满意后,“Enter”键确定。去除全选的“蚂蚁线”。
6,保存。

5,满意后,“Enter”键确定。去除全选的“蚂蚁线”。

5,满意后,“Enter”键确定。去除全选的“蚂蚁线”。

4,图片出现网格,网格的交点(红箭头)指示的位置,都是可以用鼠标拉动来纠正畸变。

4,图片出现网格,网格的交点(红箭头)指示的位置,都是可以用鼠标拉动来纠正畸变。

3,“编辑”里→“变换”→“变形”

3,“编辑”里→“变换”→“变形”

2,ctrl+a全选图片。或去“选择”里选“全部”

2,ctrl+a全选图片。或去“选择”里选“全部”

1,打开需要校正的图片。

1,打开需要校正的图片。

网友:
实用的教程,感谢lz分享

楼主:
这里的图片顺序怎么都乱了。

网友:
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A:
好方法,但无需这么麻烦的操作

打开照片,图层解锁,Ctrl+T,右键,选变形,斜切都可以校正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但无需这么麻烦的操作

打开照片,图层解锁,Ctrl+T,右键,选变形,斜切都可以校正变形。

这个操作可以随心所欲的校正畸变。镜头畸变不是斜切和倾斜。而是圆弧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但无需这么麻烦的操作

打开照片,图层解锁,Ctrl+T,右键,选变形,斜切都可以校正变形。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可以随心所欲的校正畸变。镜头畸变不是斜切和倾斜。而是圆弧状。

我的方法不是和你一样吗?只是我这样操作更简单快捷

网友:
那里用那么复杂
打开PS——拖入需要处理的图片到工作区——Ctrl+J复制一个图层——顶部菜单选“滤镜”——“镜头校正”——有配置文件的完全版就可以选择配置文件了,没有配置文件的精简版ps就选“自定”——第一个拉槽“几何扭曲”向右拉动就是修正鱼眼了,一次不够就做够两次,就修正好了,结束记住Ctrl+e合并图层后,就可以保存为jpg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调取界面方便一些,但做调整时候手动的因素很多,没经验的很难掌握,我的方法是调去界面麻烦点,但只需要拖动一个拉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