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问题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4-11-20):
NAZA Lite飞控可以接OSD吗?可以加电源模块吗?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天地飞7遥控怎么设三档开关?还有就是天地飞8或9遥控器怎么设三档开关?谢谢

网友A:
网上有卖兼容的osd。

网友B:
可以加第三方的osd。
天九可以在遥控器辅助通道里设置,我设的b开关为模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兼容的osd。

谢谢大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第三方的osd。
天九可以在遥控器辅助通道里设置,我设的b开关为模式切换。

谢谢大侠的回答。天7控可以吗?

网友:
大疆的OSD肯定是不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答。天7控可以吗?

当然可以,搜泡泡老师的教程,就在这个坛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