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充电器怎么用

楼主(2014-11-20):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充电器怎么用

楼主:
不知道应该用Lipo充电还是Life充电我充的是3S电池

网友A:
lipo 然后选2a 然后记得接线3s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po 然后选2a 然后记得接线3s

lipo这是什么意思那谢谢你 了

网友B:
电池类型的选择,锂聚或锂铁,电压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类型的选择,锂聚或锂铁,电压不同的。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