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通道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信号吗?

楼主(2014-11-20):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接收机开关通道(比如第5通道等非比例通道)输出的信号是高电平信号或者是低电平信号吗?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同样是pwm信号

网友B:
楼上正解,不是高低电平,而是高低电平的占比不同

楼主:
能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是高低电平,而是高低电平的占比不同

不懂求详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样是pwm信号

先谢谢,求详解pwm信号”的具体内容。

网友C:
pwm就是一种方波。高低电平不停变换。开关位置最低时高电平时间一般是1ms,最高时一般是2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就是一种方波。高低电平不停变换。开关位置最低时高电平时间一般是1ms,最高时一般是2ms

多谢指教!祝玩模顺利!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