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主齿摆动求教

楼主(2014-11-20):
CX250自带的原厂大齿瓢的,又入了飞越的大齿,装上以后推油,大齿-主轴-旋翼头依旧晃动特别严重,拆掉旋翼头推油,大齿摆动严重;拆掉大齿,光是一根主轴插入轴承,用手转动,肉眼看不到主轴有摆动,基本确定主轴和轴承无问题,一定是大齿的问题,把单向轴承座拆掉,把大齿放在平面上,肉眼看大齿是平的,把单向轴承座丽在平面上,仔细看有点斜,所以是单向轴承座的问题???新的就这样?大家有遇到过吗,现在根本飞不了,大齿和旋翼头晃动的太厉害了,不装主、尾桨全油震动2000+……

网友A:
锁大齿的4颗螺丝不是全部锁紧就完事的。仔细观察哪边翘就把最近的那颗螺丝松一点,以此类推调整4颗螺丝直至大齿转动在一个平面。自己2台 250 全部丝般顺滑。光调平大齿花个1个小时很正常。但是调整好了基本一劳永逸,而且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大齿的4颗螺丝不是全部锁紧就完事的。仔细观察哪边翘就把最近的那颗螺丝松一点,以此类推调整4颗螺丝 ...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B:
就因为这个 我把250拆了扔一边 继续玩我的老200 哈哈

网友C:
沙发的250都是亚拓的,楼主你比不了,其它的250大盘齿,没有平的,只能按沙发的办法试着慢慢调~

网友:
慢慢折腾吧

网友D:
250大齿盘都是这样的,包括亚拓的,很难见到很平的,只能像沙发那样慢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因为这个 我把250拆了扔一边 继续玩我的老200 哈哈

哈哈 我也先在家飞120了,250等配件齐了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的250都是亚拓的,楼主你比不了,其它的250大盘齿,没有平的,只能按沙发的办法试着慢慢调~

好吧~我发现是单向轴承和中心座装配精度问题……飞越这个大齿单独看是平的,转动的时候仔细看,是中心座在摆动……

楼主:
恩~看来这破250想让他上天还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大齿盘都是这样的,包括亚拓的,很难见到很平的,只能像沙发那样慢慢调整。

好吧~我发现是单向轴承和中心座装配精度问题……飞越这个大齿单独看是平的,转动的时候仔细看,是中心座在摆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发现是单向轴承和中心座装配精度问题……飞越这个大齿单独看是平的,转动的时候仔细看,是中心座 ...

要是中心座,飞越、富丽的比天龙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0大齿盘都是这样的,包括亚拓的,很难见到很平的,只能像沙发那样慢慢调整。

是的,亚拓和飞越的大齿我买过。回来一看亚拓的大齿还没有飞越的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搞混了。
但是即便是平的大齿4个螺丝以上也会扭。手上的500也是这个问题。只能慢慢调。

网友B:
我感觉 不装中心座的时候是平的 塞进去之后就变形来。。。

网友E:
我的250也有这个问题,但咨询几个老模友 都说 没问题,调整大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50也有这个问题,但咨询几个老模友 都说 没问题,调整大概就行!

旋翼头也跟着一块晃  这样也没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 不装中心座的时候是平的 塞进去之后就变形来。。。

不知道飞越那种不带中心座的大齿靠不靠谱……

网友:
250的大齿安装的时候的确要调整4课螺丝的力度,亚拓的也一样。
中心座有问题的话最多是大齿轮波浪,应该不会影响主轴的。
楼主你拆掉大小桨震动2000+的话建议kbar接电脑用频谱分析器看看震动峰值对应的转速是多少,看看到底是尾巴还是主轴的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飞越那种不带中心座的大齿靠不靠谱……

我以前用过 还可以 貌似后来买不到了 飞越店里I没有了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翼头也跟着一块晃  这样也没事嘛?

一块晃的话就要换两颗主轴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