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魔,第一次做四轴新增续航视频

楼主(2014-11-20):
折腾了挺长时间,总算接近完成了四轴起飞那一刻心情那个爽啊
以前从没碰到烙铁的,制作全过程倒还顺利
没碰到太大阻碍,只是机架很垃圾不方便安装电调,现在全部放在机臂下面,炸鸡的时候电调容易受损。

配置如下
电机银燕1806
银燕12A电调
飞控是cc3d,还没进行细致调整,用的默认参数飞,主要现在四面悬停还没练好。
机架垃圾玻纤qav250
浆用的5030
ts5823图传+rs805接收
摄像头用的最垃圾的那种,有46g重
整机重量大概580,如果换纯碳机架和13g的摄像头重量可以降低六七十克吧,还是很客观的。
富斯T6控
7寸雪花屏,屏幕是个小惊喜,买的是个普通的高亮屏幕,不到一百四,没想到无信号不会蓝屏
达普3s,2200 20c,3.6报警大概能悬停个11分钟多点,不带图传和摄像头大概13分钟。续航觉得还行就是重了灵活性不够

如果减肥60g再换上1500的电池重量可以控制在470g,那样估计会灵活很多
附几张图新增续航视频,起飞重量570,续航11分钟

控的固定方式还不理想,是用四根扎带固定的,先这么玩着吧

感觉比较重,这是还没上电池魔术带和bb叫的重量

电池这样还能继续用吗,没控制好上墙了

首次穿越,卡住了。。。。。。。。。

网友A:
挂树上了,全部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树上了,全部花了多少钱?

大概1500吧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也是福斯遥控,请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也是福斯遥控,请多交流

对啊,两百块这种入门价位就数这款看着比较高大上了哈哈,新手啥也不懂,也不知道买对没有,纯粹第一感觉买的

网友B:
本人使用的是福斯9通遥控和接收,请问这个遥控六轴的参数是怎么搞的?

网友C:
摄像头怎么不放进中层,这样凸起不是更难穿越了吗?你这样接分电板可以不用正负极分别焊在一起就好,线别绕在柱子上,会产生磁干扰,长了就剪掉!

网友D: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你这就算正式上了贼船了。

网友E:
恭喜楼主,我也刚开始步入FPV,图传到货已连成功,主修固定翼FPV,借此共勉,你的电池只要没漏眼就能用,不过得再缠点胶带以加强。

网友:
楼主能否把雪花屏的链接告知下,谢谢,也想搞一个

网友F:
250真不错啊,好想弄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怎么不放进中层,这样凸起不是更难穿越了吗?你这样接分电板可以不用正负极分别焊在一起就好,线别绕 ...

我当初是想放中层的,拆了壳子发现镜头是连在壳子上的,所以只好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使用的是福斯9通遥控和接收,请问这个遥控六轴的参数是怎么搞的?

呃,不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我只用到5通道,四个控制通道一个飞行模式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你这就算正式上了贼船了。

是啊,感觉是个大坑。。。

网友G:
分电板裸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我也刚开始步入FPV,图传到货已连成功,主修固定翼FPV,借此共勉,你的电池只要没漏眼就能用,不 ...

谢谢提醒,固定翼我暂时没考虑,没场地飞,所以想到的是这种家里也能过过瘾的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电板裸露

有什么不妥吗,要不我用胶布覆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真不错啊,好想弄台啊

入把,便携又好飞,费用相对还比较低,记得买机架一定买有专门布置电调的空间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妥吗,要不我用胶布覆盖一下

盖上吧

网友:
过一段时间搞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初是想放中层的,拆了壳子发现镜头是连在壳子上的,所以只好作罢

真不行就换一块700线只要镜头和板子的摄像头,大约可以减掉30克的重量,才50元不到的事!

网友H:
这个控我用着也不错,虽然说明上没有失控保护功能,但是配合apm的失控完全没问题。现在才出的i6好像又比这个t6更好了,带数据回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控我用着也不错,虽然说明上没有失控保护功能,但是配合apm的失控完全没问题。现在才出的i6好像又比这 ...

i6带数据回传而且价格也差不多
不过貌似没t6做的好看,所以最终买了t6

网友I:
换成10A电调是不是轻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i6带数据回传而且价格也差不多
不过貌似没t6做的好看,所以最终买了t6

嗯嗯,外观上t6的确稳重些。i6和t6的固件好像不一样,i6功能好像更多些。数据回传不知道是否精确,对于没有地面站的飞控,倒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成10A电调是不是轻点?

电调重量差别很小的
我现在想控制重量主要是从机架和摄像头上下手,我的机架有170g重,我看其它魔友用的纯碳纤维的重量可以控制在130左右
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