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天九二代,求助急急急,,,懂的朋友用过的来看看

楼主(2014-11-20):
淘宝新买的天九二代,1副翼,2油门,3升降,四方向,请问怎么在设置里改,还有升降微调有显示,就是舵机不动,舵机升降有反应,换了N个舵机,求大神指点

网友:
完全没看不懂LZ在表达什么

网友:
应该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还有,不懂LZ要表达什么?

网友:
看看说明书吧,,,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A:
默认是不是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不是直升机模式

固定翼模式,,,哎

网友:
固定翼模式默认的就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不用调,只要舵机插对就可以了。接收机对码了吗?舵机插头有没有插反?

网友:
天8老用户飘过,实在是听不懂阁下说的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群里问问题,发帖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图文并茂,语言润色下会更好

网友:
我有个天9,你应该这么调,按住MENU,再按开机,就进入系统设置了

网友:
至于你升降没反应的情况,你先调完控制杆,可以加我qq819305823,我再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调要插3号口才是3油门  插几号几号就是油门

网友:
不懂LZ要表达什么?